[电路/定理]
求一个38k接收电路

楼主(2020-04-27):
(无正文)

网友A:
LM567吧! 最简单,呵呵

楼主:
现在就是不能用这个

网友B:
做什么上面用的,不同的应用接法不一样对待
烟感都是运放做成跨阻形式的
感应漫反射一般运放做2级放大
但2种也不是常见正常的接法,你肯定也看不懂
图肯定是没有的,买别人产品拆是最直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不能用这个

为什么不能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什么上面用的,不同的应用接法不一样对待
烟感都是运放做成跨阻形式的
感应漫反射一般运放做2级放大

最后还是买别的产品拆的,是做手靠近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能用这个?

没必要,懂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做什么上面用的,不同的应用接法不一样对待
烟感都是运放做成跨阻形式的
感应漫反射一般运放做2级放大

红外感应,发射管要发交流信号吗,然后接收管解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