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华大额温枪硬件设计注意事项

楼主(2020-04-27):
声明:本文档仅针对我司为开发者提供的快速原型机参考,并非可直接量产的产品;
开发者请根据实际需求增删功能及模块;
开发者请根据实际设计时采用的传感器,对运放、阻容等进行相应的参数调整!
亦可跟我司沟通,来保证方案的可行性。

楼主:
1, MCU 选型,HC32L136K8TA-LQ64 7x7; 尺寸小适合小型便携设备。
2, 屏,无推荐;客户自选,注意端口配置。
3, 屏偏压模式,与屏厂商沟通后选择;(开源代码为外部电容偏压)
4, 调试烧录,SWD ISP;建议都保留。(ISP 亦是 UART 口,用户可自定义附加功能)
5, 校准;预留两个 IO 用户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配置校准模式。
6, 低功耗;MCU 可关断模拟部分、ADC 基准源的电源,用户可自行配置。
7, 电池防反;客户根据实际需求自行设计。
8, 声音提示;客户根据实际需求自行设计。
9, 精密电阻;运放增益的电阻、NTC 上下拉电阻,必须千分之一、低温漂。

楼主:
10, 传感器电路;微调,下图 4 个电容会影响传感器响应速度,可酌情降低容值。

楼主:
11, 放大电路部分;微调,如下

楼主:
12, ADC 外部基准;兼容设计,使用 ME431 时 R8 电阻需要降低阻值。

网友A:
运放直接用L136自带OPA

不要外加运放吗?

网友B:
支持下,谢谢分享!那是个两级放大电路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支持下,谢谢分享!那是个两级放大电路吗?

是的,一级差分放大,二级放大,不过为什么没有跟随呢?

网友D:
电路图太详细了

网友E:
太好了 都不用自己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