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助:MSSP模块I2C模式无法发起启动条件

楼主:
I2c, ov, se, pi, AN
硬件是PIC16F1936/PIC16F1503使用MSSP模块I2C主模式发数据给TM1650数显模块,问题是I2C时序启动条件无法发起。
如对照TM1650手册采用位操作软件模拟100kHz时序可以正常点亮数显模块。
之所以判断是启动条件无法发起,测试方法是在发起启动条件前后(断点1或断点2)插入测试代码BANKSEL PORTA/BSF PORTA,X,指示灯会亮;如改为插入在发起启动条件后,检测启动条件是否完成的环节(断点3),则指示灯不亮,说明程序在此进入死循环,即开始启动条件后一直未完成,不论是检测中断标志:BTFSS PIR1,SSPIF或检测启动条件使能位BTFSC SSPCON2,SEN(启动条件正常完成后SEN由硬件自动清零)都是一样无法执行到断点3。
我的疑问是:
1、是否遗漏了哪个步骤使模块工作不正常,置位启动条件使能位(BSF SSPCON2,SEN)后不是应该就开始发送启动时序了吗?还望“旁观者”指点迷津。
注:IO有配置为输入,SCL、SDA线有4.7K上拉,各种中断允许、串行端口使能有置位,MCU内部4M时钟,SSPADD写入09H即设定为100kHz。程序用MPLAB X IDE正常编译无报错。

2、发送完两个字节数据(如1字节地址+1字节数据)收到ACK后,应该:先发起停止条件,再发起启动条件,然后继续发送下一个数据(通常为地址)?
还是:收到ACK后直接发起重复启动条件,继续发送下一个数据(通常为地址)?

以下是16F1503测试程序:
ORG 0000H
    NOP
    GOTO START                   ;
    ORG 0004H
    GOTO INT_IN
    ORG 0005H
START
    CLRF STATUS
    BANKSEL IOCAN
    MOVLW B'00000000'
    MOVWF IOCAN
    BANKSEL WPUA
    MOVLW B'00001111'
    MOVWF WPUA
    BANKSEL ANSELA
    MOVLW B'00000000'
    MOVWF ANSELA
    MOVLW B'00000000'
    MOVWF ANSELC
    BANKSEL LATA
    CLRF LATA
    CLRF LATC
    BANKSEL TRISA
    MOVLW B'01101000'        ;配置时钟为4M
    MOVWF OSCCON
    MOVLW B'10000100'        ;TIMER0 32分频
    MOVWF OPTION_REG
    MOVLW B'00001000'        ;允许SSPIF中断
    MOVWF PIE1
    MOVLW B'00000000'
    MOVWF TRISA
    MOVLW B'00000011'        ;配置RC0/SCL、RC1/SDA配置为输入
    MOVWF TRISC

    MOVLW B'00000000'
    MOVWF PIR1
    MOVLW B'00010000'        ;
    MOVWF PORTA
    MOVLW 0FH
    MOVWF PORTC

    MOVLW B'11000000'         ;开中断
    MOVWF INTCON

    BANKSEL SSP1STAT
    MOVLW B'10000000'         ;初始化I2C
    MOVWF SSP1STAT
    MOVLW 09H                     ;设置波特率
    MOVWF SSP1ADD
    CLRF SSP1CON2
    MOVLW B'00001000'          ;配置为I2C主模式,时钟=Fosc/(4*(SSPADD+1))
    MOVWF SSP1CON1
    MOVLW B'01100000'          ;允许停止条件、启动条件中断
    MOVWF SSP1CON3
    BANKSEL PIR1
    BCF PIR1,SSP1IF
    BCF PIR2,BCL1IF
    BANKSEL SSP1STAT
    BSF SSP1CON1,SSPEN        ;使能同步串行端口
    ;CLRF SSPBUF
MAIN
    CALL I2C_IDLE                  ;检测总线空闲                                 (断点1)
    BANKSEL SSP1CON2
    BSF SSP1CON2,SEN
                                 (断点2)
    BANKSEL PIR1                  ;或BANKSEL SSP1CON2
    BTFSS PIR1,SSP1IF           ;或BTFSC SSP1CON2,SEN
    GOTO $-1
                                 (断点3)
    BCF PIR1,SSP1IF
SENDWRTCOMM1
    MOVLW B'01001000'          ;模式命令48H
    BANKSEL SSP1BUF
    MOVWF SSP1BUF
    BANKSEL PIR1
    BTFSS PIR1,SSP1IF
    GOTO $-1
    BCF PIR1,SSP1IF
SENDWRTCOMM2
    BANKSEL SSP1STAT
    BTFSC SSP1STAT,BF
    GOTO $-1
    MOVLW B'01010001'          ;5级亮度,7段显示,开显示
    BANKSEL SSP1BUF
    MOVWF SSP1BUF
    BANKSEL PIR1
    BTFSS PIR1,SSP1IF
    GOTO $-1
    BCF PIR1,SSP1IF
    CALL WRTSTOP

    CALL WRTSTART
    BANKSEL SSP1CON2
    BSF SSP1CON2,SEN
    BANKSEL PIR1
    BTFSS PIR1,SSP1IF
    GOTO $-1
    BCF PIR1,SSP1IF
SENDADDRESS
    BANKSEL SSP1STAT
    BTFSC SSP1STAT,BF
    GOTO $-1
    MOVLW 6CH               ;DIG3
    MOVWF SSP1BUF
    BANKSEL PIR1
    BTFSS PIR1,SSP1IF
    GOTO $-1
    BCF PIR1,SSP1IF
SENDDATA
    BANKSEL SSP1STAT
    BTFSC SSP1STAT,BF
    GOTO $-1
    MOVLW 6DH                ;5
    MOVWF SSP1BUF
    BANKSEL PIR1
    BTFSS PIR1,SSP1IF
    GOTO $-1
    BCF PIR1,SSP1IF
    CALL WRTSTOP

    GOTO MAIN
I2C_IDLE
    BANKSEL SSP1STAT
    BTFSC SSP1STAT,R_NOT_W
    GOTO $-1
    MOVF SSP1CON2,W
    ANDLW 1FH
    BTFSS STATUS,Z
    GOTO $-3
    RETURN
WRTSTART
    BANKSEL SSP1STAT
    BSF SSP1CON2,SEN
    BANKSEL PIR1
    BTFSS PIR1,SSP1IF
    GOTO $-1
    BCF PIR1,SSP1IF
    RETURN

WRTSTOP
    BANKSEL SSP1CON2
    BSF SSP1CON2,PEN
    BANKSEL PIR1
    BTFSS PIR1,SSP1IF
    GOTO $-1
    BCF PIR1,SSP1IF
    RETURN
INT_IN
    RETFIE

    END

楼主(2020-04-27):
现在的问题是一直执行不到第2步,SSPIF始终不置1

网友A(点评):
主要你这用汇编写的,我不会啊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比较落伍,仍然感谢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用汇编的都是大神,谦虚了。

网友:
你加我QQ:251566208,我请我们工程师帮你看看

网友B(2021-09-28):
您好请问卡在SSPIF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目前也是SEN=1;while(!SSPIF);,卡在while中。我用的单片机型号是PIC18F4K22,MSSP2

网友B:
启动IIC通讯,但是SSPIF无法置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启动IIC通讯,但是SSPIF无法置位。

你好,可以用MCC添加驱动,生产标准代码。

楼主(2022-03-18):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卡在SSPIF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目前也是SEN=1;while(!SSPIF);,卡在while中。我用的单片机型号是PIC1 ...

应该是2楼图第4条,要给模块一点启动时间,经过他人点拨我在4M下加几个NOP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