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单片机串口——如何判定接收一帧数据的完成

楼主(2020-04-27):
在串口接收的时候,有些通讯每一帧数据有帧头尾标识,这种情况比较好判定。

但是也有些情况是,头尾没有固定的标识,也不知道一帧有多少字节,

那么我们只能靠检测帧之间的间隔来判断是不是帧完成了

例串口设置:9600波特率、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无校验。

9600波特率表示,每秒传输9600个位,即每秒传输9600/(8位数据位+1位停止)=1066字节,

那么每秒传输一个字节的时间就是:1/1066=9.38*10^-4s≈0.94ms;

考虑硬件的损耗,保证数据传输的可靠性,留出余量,假设一个字节的传输时间为2ms。

那么我们就可以配置定时器,通过对时间的判断识别接收一帧未知长度的串口数据,

以定时2ms来说,当接收到一个字节的时候,我们打开定时器,开始计时,定时周期2ms。

如果过了2ms,没有新数据,那么我们认为一帧数据接收完成。

如果在2ms这个时间内,有新数据到来,那么我们认为是同一帧数据,此时定时器计数清零,重新计数。

初始化定义:一个足够大数组和一个记录字节数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