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0518开发板中示例程序不正常工作

楼主(2020-04-27):
萌新请教:用的是M0518的开发板,下载的是官方给的BPWM捕获的程序,可是下载进去之后,相应的引脚并不工作,还请大佬们指教指教!

楼主:
出现过一次正常工作的情况,但之后又是如图的这种情况了

网友A:
不知道啊,没遇到过,清理工程重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啊,没遇到过,清理工程重新试试。

谢谢,已经找到问题了,是程序需要串口输入数据才可以运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找到问题了,是程序需要串口输入数据才可以运行

666,是哪个例子啊,串口控制输出?

网友B:
这是什么工具啊

网友C:
自己写个呼吸灯看看。

网友B:
找到了,原来还有这种好用的查看端口的工具。

网友D:
这挺好,可以查看是否配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