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单片机死机不工作的问题

楼主(2020-04-27):
试产了一批,但可能测试不过关,发出去的产品有问题,容易死机不工作

楼主:
刚开始使用时是正常的,用一段时间才不行,然后把模块断电重新上电后又可以正常使用了,继续用一段时间后又出现工作不了的情况 。就类似于死机那样了,求问 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死机的问题:一、可能程序跑飞了,有些外部干扰串扰IO口引起程序停止在某个地不动了。
                  二、复位电路的设计不合格,比如外部电压是缓慢变动的,那么你的复位电路能可靠复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死机的问题:一、可能程序跑飞了,有些外部干扰串扰IO口引起程序停止在某个地不动了。
                   ...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针对这个问题,改另一种休眠模式,能解决问题吗

亲,这边建议你换个工作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这边建议你换个工作试一试。

好的

网友C:
至少放个电路图代码,啥都没有,没法判断

网友D:
做工业产品的话建议加复位芯片,几年前用RC电路,出现过类似问题。

网友E:
看门狗都没用吗?另外检查有否野指针或数组越界。

网友F:
加外部硬件看门狗

网友G:
代码有bug,程序跑飞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G:
代码有bug,程序跑飞了

实验室长期运行有问题没

网友H:
一般情况下是软件问题,STM32用在工业环境下没问题的。

网友I:
估计LZ已经换了一个工作了

网友J:
    是不是晶振有问题,ST有一批需要6pf 负载的晶振,市面上大多数是12pf , 这个是坑

网友K:
注意产品最基本的电源问题 、时钟问题,

还是就是重点检查下BOOT脚的配置及焊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K:
注意产品最基本的电源问题 、时钟问题,

还是就是重点检查下BOOT脚的配置及焊接情况。 ...

好的,谢谢 我从新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晶振有问题,ST有一批需要6pf 负载的晶振,市面上大多数是12pf , 这个是坑 ...

应该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K:
注意产品最基本的电源问题 、时钟问题,

还是就是重点检查下BOOT脚的配置及焊接情况。 ...

我在尝试换一种休眠模式再试下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在尝试换一种休眠模式再试下

哦 原来还开启了休眠模式。注意唤醒方面的问题。

网友L:
代码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M:
1、程序数据访问越界了(要么数组越界、要么数据类型溢出后强制扩型写入导致)。
2、就是资源没释放掉或子程序迭代(或递归)太深导致栈溢出。
3、需要复位的待机状态复位时间不够(或硬件复位时间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哦 原来还开启了休眠模式。注意唤醒方面的问题。

好的

网友N:
是不是一直在中断里面,有可能一直在串口中断里面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晶振有问题,ST有一批需要6pf 负载的晶振,市面上大多数是12pf , 这个是坑 ...

哪个是RTC的时钟问题吧,主振荡器什么晶振都能起振,另外用最稳定的内部振荡器也没问题。

网友O:
进入休眠最好加入看门狗定时唤醒,这样可靠性会高一点

网友P:
1. 首先是软件,
2. 然后是电源稳定不,配合好LV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