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0-04-27):
偶然间看到一个运放的跟随器  带一阶滤波 但是 不知道R2的作用, 希望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A:
说明是个滤波器, 好象没有这样用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是个滤波器, 好象没有这样用法的

所以很奇怪。。。我看了bom  也没有这个地方的数值

网友B:
下面的注释写的很明白了。两个电阻可以装0R,这时候去掉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