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释一下这图,实在看部明白

楼主(2020-04-27):
解释一下

网友A:
有什么好不明白的?一个典型的单稳态线路。
第一级三极管,在静态是导通的,则第二级三极管就截止,所以,发光管不会亮。
当触摸信号经过电解电容,以干扰的形式输入到第一个管子的基极,管子会截止,截止后,第二级管子导通,LED发光,同时该管子C极是低电平,该低电平通过电容22uF直接拉低第一个管子基极,造成管子可靠截止。
触摸信号离开后,这个22uF电容被第一级基极电阻慢慢充电,到第一级管子可以再次导通,则第二级管子截止,LED灭灯。状态反转到正常模式。

网友B:
单稳态延时电路,LED最好串个电阻限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