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霍尔输出正负恒流电流怎么做 求助?

楼主(2020-04-27):
要求输入±2V 输出 ±100ma 恒流,之前见过 输入0-2V 输出 0-100ma。没搞过输入±电压 输出正负恒流的,哪位有搞过 能介绍一下吗  工作电源正负15V

网友A:
两个电路合成, 一些可能好解决一些

网友B:
霍兰德电流源,用三极管扩流

@zyj9490 :谢谢 如何联系您
用正负电源供电,PP输出。即可提供双向电流。

楼主:
霍兰德  没听说过麻烦介绍一下

网友C:
如果不要求超过 0~70°C的宽温、负载不超过 100 欧、零点漂移要求不高过 0.2mA(0.2%):
   运放:上海 旌芯半导体 的 GN07C (¥0.56)
   互补三极管: 佛山蓝箭 TIP41C + TIP42C (¥0.82 x 2)
   再加几粒精密电阻( < ¥0.10 x N)
就差不多了。 如果要求超过上面三条,成本将陡然上升。

@wh6ic : 谢谢。在立创找到了规格书,这个价格定的偏高。TI两年前都已经是这个价格了,其他两家国产的价格会更低
@yanwen217 :其实就是 OP07,不过国产的嘛,便宜些
@yanwen217 :去力创商城可以找到
GN07C有规格书吗?网上搜不到,以前没见过这家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要求超过 0~70°C的宽温、负载不超过 100 欧、零点漂移要求不高过 0.2mA(0.2%):
   运放:上海 旌芯 ...

你有Q吗  想请教  我的1276199975

@wh6ic :你微信多少
微信吧,QQ很少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