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负载接入检测电路分析

楼主:
设计一个USB负载接入检测电路,USB设备接入就激活电源系统,输出5V给MCU供电;下图是我的电路,有许多不足之处,希望论坛里的大神能给我指点一二,改进一下我的电路。

网友A(2020-04-27):
工装自动检测到接插件我都是用的电流法。当检测到接插件的vcc有电流流过,识别为接插件接入。
不知道你的usb负载,是个什么东西,是电阻性质的,还是带电源的复杂系统。

网友B(点评):
只需要考虑负载特性,只不过不同设备的不同阻抗值不同,一般最大的近100K。(场景类似,一个关机的充电宝端口一接手机立马激活,然后能给手机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装自动检测到接插件我都是用的电流法。当检测到接插件的vcc有电流流过,识别为接插件接入。
不知道你的us ...

主要是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装自动检测到接插件我都是用的电流法。当检测到接插件的vcc有电流流过,识别为接插件接入。
不知道你的us ...

需要的就是USB接入激活电源,然后激活整个系统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的就是USB接入激活电源,然后激活整个系统

看了你的电路,负载在开关后面。
如果不打开M3,就是没有激励,测量load到地的电压。不知手机对外供电不?

如果可以打开m3,就是测量电流。有电流往外流,就代表充电。设定个电流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的电路,负载在开关后面。
如果不打开M3,就是没有激励,测量load到地的电压。不知手机对外供电不 ...

M3一开始是打开的,只是在激活系统后MCU会给出信号关断M3;目前就是测量电流的方式很难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的电路,负载在开关后面。
如果不打开M3,就是没有激励,测量load到地的电压。不知手机对外供电不 ...

其实这类似与移动电源的负载识别方案,只不过我这的需要接入负载激活电源系统

网友B(2022-08-24):
看了下你的电路,应该是有问题的。M3开与关按照你这边设置的参数是不会让M4打开的,无法达成激活目的。另外USB设备(主要是手机我测过端口最大的一款Vbus对地阻抗91K,低的否写负载会更低,你的电路应该不能区分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