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详细解说单片机引脚的上拉、下拉和三态

楼主(2020-04-27):
上拉
上拉是指单片机的引脚通过电阻接VCC,这样可以把这个引脚的电平固定为高电平。

为什么不直接接到VCC?

如果直接接到VCC,万一你把引脚配置为输出模式,输出低电平,就相当于VCC和GND接在一起了,单片机就烧了啊!如果有一个限流电阻,那么即使配置为输出低电平了,也不会烧芯片了。为了降低功耗(减少耗电,发热),这个电阻一般比较大。例如:CC2530的上拉和下拉电阻都是20K,那么电流为3.3V/20K=16.5uA。

楼主:
下拉
下拉的情况和上拉的相反,是为了把引脚固定为低电平,要有下拉电阻也是为了防止误配置导致烧掉芯片。

楼主:
三态
三态又称为高阻态,简单理解就是电平的高低由这根线上的外部电路决定,当外部电路为高电平的时候,它也是高电平;当外部电路为低电平的时候,它也是低电平;当外部电路为高阻态的时候,它就是高阻态的,状态完全和外部电路一样。

网友A:
怎么实现三态输出?

网友:
只有p0口有三态?

网友B:
怎么用程序把I/O设定为高阻态状态??

网友C:
作输出的引脚呈现状态如何判断?

网友D:
单片机IO口悬空是高电平吗?

网友E:
单片机的引脚需要扩展吗

网友F:
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理解

网友G:
要把整个电路都带入低功耗状态。

网友H:
不是凡数字电路器件管脚都可以外加上拉电阻或下拉电阻

网友C:
什么叫双向三态门

网友D:
当读 单片机引脚时,端口是高阻状态吗?

网友B:
输出一般都要上拉电阻

网友E:
受其他因素控制吧

网友F:
芯片的od门与oc门输出管脚不需要上拉电阻吗

网友G:
单片机是否能进入低功耗状态,还与自身I/O的结构有关

网友H:
要加上拉电阻的都是OC输出

网友A:
很多的IC的输出也是三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