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C电感的发明过程

楼主(2020-04-27):
我在下面帖子里说了,给定电路结构,推导传递函数,就是玩节点或网孔法的,对于成年人来说,毫无意义。

有意义的是:电路的原创作者,是如何想到要这样发明电路的???人家的思路是什么样的?这是成年人该考虑的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2949290-1-1.html

先给出常见的电路结构:

楼主:
话说大师们都是侍才放旷的,喜欢在一起互相抬杠较真。
当然了,人家这个抬杠较真,不像论坛上这样吹牛玩的,而是拿出绝活,用真才实学震慑对方。

话说老B看到楼上这个电路,心里感到不服,说老子我只需要用一个运放就能干同样的活,不服堵一个?

老B教授回家,埋头研究了一晚上,第二天准时交作业:

老B说的,我还不要多大增益,只需要个跟随器即可,也就是说,上图中放大器+k=+1即可。

楼主:
众人一看电路太简单,有点不太可能,于是抓紧节点法列算式:

这一列不要紧,发现根据上面推导结果,只要R1>R2,真是个电感!

楼主:
老P看见电路,推导了一下,说这个电路在增益K=+1附近,等效电感的Q值是增益的超灵敏函数,所以你该一下电路吧:

这样就能获得高Q的等效电感了。

这图,曾在【自举是否正反馈】的争论中出现过。

楼主:
澳大利亚一大学教授老R看见了,说这些电感质量太差,频率范围有限,Q值还低,我给你来个高质量集成电感吧。
人家用分立件设计了个电路:

电感Q值老高了,1000~2000左右。

老R教授是这么想的,我想要个电感,起点为:

这个电路的输入阻抗要有sL的形式。框内可以有放大器、电容和电阻。

据此可以推导出:

于是任务转化为设计网络N,要具有下面的传递函数特征,就能设计出个电感。

由于网络N的输入阻抗需要是无穷大,输出阻抗为0,如果用运放实现,只能连接成这样的:
为增加设计自由度,最好用两个运放。

由于运放要结成负反馈结构,才有可能工作与线性区,所以闭着眼加几个电阻吧:

电路结构有了,赶紧推导传递函数:

根据传递函数形式的要求,倒逼修改电路元件参数,发现R4换成电容C,R1=R2,任务就完成了。

于是老R得到了模拟电感的电路设计:

按照这个原理示意图,老R设计了具体实现电路:

楼主:
直观推导、说明GIC电路的工作原理

先开始令人讨厌的说教:
关于GIC的等价电感推导,几乎任何一本相关书籍都会说到,例如佛朗哥的《基于运算放大器。。。。》,网上也到处都是,成把抓。

但是所有的推导、说明,都不如我这个好!!直观且深入。
我有没有自我良好的吹牛,你们可以比对着看!!!例如把网上相关帖子,书上相关推导拿来和我下面说明做比对,比对完再评论。

楼主:
任何一个电工,都知道理想运放具有虚短的特性。

根据这个特性,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结论:

GIC网络的输入端电压,等于输出端电压,即下图中的V1=V2!!!

再来研究端口的电流特性,下图中的I1和I2之间也是相等的关系???推导看看!

任何一个电工,都知道理想运放具有虚断的特性,据此可知,电流I2只能全部流入R4,于是图中节点E处的电压,等于V2或V1减去I2*R4

同时由于节点E的电势低于V1,所以R3中的电流方向,应该是图中的由左向由,根据KCL定律,这两个电流之和流运放输出端!!

所以,有人不求甚解地抄书,一抄就错!

这两个电流方向,不可能是同时流出(或流入)运放输出端的!这样标,说明不懂电路工作原理!

言归正传

既然电阻R3两端两个节点处的电压都知道了,那么R3中的电流也就随之确定了:

再利用运放的虚断特性,可知R2中的电流=R3中的电流!

既然R2右端的电压是V1,其中流过的电流也知道了,是I,那么R2左端的电压E2也就知道了:

既然E2点电压高于V1,那么电阻R1和R2中电流方向和大小为:

注:上面I的表达式中,分母应该是R1R3,而非R2R3,特此更正!

根据KCL定律,这个电流只能来自于上面那个运放的输出端。

楼主: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得到了GIC网络的第二个特性:

请注意:电路中和推导中,虽然用的是电阻符号R,但实际上图中的R可以是任意阻抗,例如,如果某个R是电容C,那么其阻抗为1/sC,代替某个R即可。

楼主:
根据K(s)表达式知,R2和R4的地位相同,也就是说,不管是用电容C代替R2,还是R4,最终得到相同的等效电感表达式!!!

于是有个严重的问题来了:为何我说用这个等效电感,取代Buck开关电源中的电感时,为何用C代替R2,而非R4?????

R5,是负载吧,那就是 Laq串了R5才接地,这样的 buck ,可视为 以主开关触发的 负阻式 电荷泵。
电流承载能力嘛

网友A:
分析的不错。学习了

楼主:
Lim在文中《GIC的高频比较》一文中,证明出对于下面两种可能的GIC模拟电感电路,下图比上图的高频性能好!

但是,上图比下图的大电流输出能力要强,所以在用GIC代替buck电路中的电感时,要选用上图电路,而不能用下图,不然用那么贵的运放,还没效果。
而高性能滤波器电路中,尤其是高频滤波器,优先选用下图!

楼主:
上面这个不同,之所以在上面分析过程中看不出来,是因为假设运放是理想的,如果运放的带宽和增益是有限的,那么两个电路区别就能显现出来了。

使用我们以前说过的快速计算方法,这里应该选用导纳参数,直接写出表达式为:

两个运放的增益之积,这里认为是无穷大,所以最后一项省略了,所以用不着写完。

楼主:
论坛上有个号称是复旦的教授,语出惊人:

我上面已经分析出GIC网络的端口特性了,即便是若只,也该能根据那两个特性,分析出从另一端看进去是个负阻!!!

有人可能要洗地了,说电阻的分类,包括负阻,所以负阻也属于电阻。

站在能量的角度看,电阻是消耗能量的,负阻也消耗能量吗???它俩能是一伙的吗?虽然名字中都有个阻字
难道又要玩大侠的白马非马论?

一端看进去像电感,倒过来看就像 电阻也好负阻也罢,反正还是不如真电感那样对等;模拟毕竟是模拟,传输的双向性可以解决,某些以磁场为根本的功能还是仿不了的。

楼主:
和“复旦”的保安级教授玩,一点意思也没有,撤!!!

网友:
图文并茂。。。。。

网友B(2021-01-17):
板凳层的图 不难明白,5楼的连环图式讲解,切合我的实际需要,
x大 发布的帖子,如今总算有这么一道 能理解了(而且免却了 95% 的无效努力,往后要学进去就容易些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顺序错乱,本楼看到楼上电路才发明出來,然后又历经多次演变,才又出现最后楼层电路,最后的电路却是首楼 ...

在音调电路里见过这个,具体记不清了,至少像。

网友E:
这东西能像普通电感储存电磁能吗?应该不行,不行的话就不能用在开关电源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能像普通电感储存电磁能吗?应该不行,不行的话就不能用在开关电源里 ...

徐叫兽应该是不屑回答你这个问题了,我来回答你吧。
存储电磁能是一个定性的描述方式,电感的原始模型是一个闭合回路,能存储电磁能。要定量描述的话,就是V=L*dI/dt
GIC电感完全满足V=L*dI/dt这个特性,它的电流也不能突变,自然可以存储电磁能。

而且对于低频滤波器而言,GIC电感的体积是有优势的。

可惜有两个劣势:1,功率,如果用功率电阻和晶体管给运放扩流,那体积就没优势了,2:它本身需要一个电源。所以用在开关电源里就是扯**蛋的,玩玩可以,产品化做梦。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能像普通电感储存电磁能吗?应该不行,不行的话就不能用在开关电源里 ...

当然不行!
模拟电感 ,跟 放大器或有源滤波器 一样,带负载的始终还是 有源器件,那电容 不过取其 指数型充放电 的特性而矣,
如果以其贮能带负载,那就不是 模拟电感 而是 电荷泵 了,但那 模拟电感 横看竖看都不像 电荷泵 喱。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徐叫兽应该是不屑回答你这个问题了,我来回答你吧。
存储电磁能是一个定性的描述方式,电感的原始模型是 ...

开关电源的原理是甚么?
是 APWC ,自动脉宽控制 方波发生器!

那么,开关「电源」其实就是 脉冲电源与电抗平波网络 这两部份,电感可直接将方波碾轧为纹波直流!
GIC模拟电感 需要Vcc ,这 Vcc 可从脉冲电源中取得,但那电容是没有 低阻通道 跟负载相通的,平波只能靠跟负载並联的贮能电容。

网友E:
这东西能储存磁场能量吗?不能的话就不能用在开关电源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的原理是甚么?
是 APWC ,自动脉宽控制 方波发生器!

读书一定要有自己的理解,电感就是电感,满足V = L * dI/dt 的就是电感。GIC电感当然也是电感,而且Q值可以做的很高。

至于要电源,没说不能另外给它加一组正负稳压电源啊。至于你说的所谓“低阻通道”,这取决于运放的输出能力,徐叫兽完全可以设计一个10A输出能力的运放,或者外置一个大功率对管来驱动嘛。这些都是小事。

我们这里讨论的是,理论上是不是可行,而不是工程项目上是不是可行。理论上当然是可行的。项目上,谁用谁**。

楼主:
也看看人家原帖,再来评论,不知缘由再这里瞎扯什么东东???

原帖中不但给出了合适的运放型号,连系统效率也给出了,能不能看过再来扯?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读书一定要有自己的理解,电感就是电感,满足V = L * dI/dt 的就是电感。GIC电感当然也是电感,而且Q值可 ...

模拟电感,模拟的不单是 “δI/δt” 这特性,还要搭承负载所需的电流流量,
模拟电感,模拟者是谁,是  三极管或运放,被仿的是电感,δI/δt是 暂态,模拟电感是 迴转器而非电荷泵,运放或三极管在演译这个 暂态 时就不会是个开关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模拟电感,模拟的不单是 “δI/δt” 这特性,还要搭承负载所需的电流流量,
模拟电感,模拟者是谁,是   ...

你的描述方式和H大湿一样拗口,为什么不用电子学里面通用的名词呢?
你的意思是,这个GIC电感在瞬态分析中,和普通的无源电感表现不一样?不不不,完全可以做到一样。

而且 U = L * dI/dt 本来就是拿来做瞬态分析的,如果是交流分析或者频率响应的话,应该用U = I * jwL

还有你说的什么“运放或三极管在演绎这个 暂态,就不会是个开关了吧?”   我看不懂你在说什么啊,有一种看H大湿发明的名词一样的感觉。运放和三极管都是有反馈的,本来就不是做开关用的啊,你以为是PWM控制BUCK电路呐?!

网友B(点评):
我是门外汉而且还是苯蛋,不懂专业术语还算正常,毕竟,世上没有 专业词彙跟生活用语 的对照表可供学习;H湿 他可是大牛啊,我这不上档次的跟他岂能 同日而语!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的描述方式和H大湿一样拗口,为什么不用电子学里面通用的名词呢?
你的意思是,这个GIC电感在瞬态分析 ...

GIC的表现如果 跟真实的电感不一样,那还叫 模拟 吗?!
模拟电感模拟的那个 “v=L×δi/δt” ,是由 有源器件 表现出来的,这样,有源器件处于线性区的时间会短吗。

网友B:
在开关「电源」中,电感的作用是 扼流圈,是强电器件,
模拟电感 的特长,是几乎没有 电磁辐射干扰,这就有利于弱电系统的正常运作,
X大提供的电路,並非仅止于 理论上可行,问题只是,在更高的功率层级(尤其是 低电压大电流) 是否还能如此高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根据K(s)表达式知,R2和R4的地位相同,也就是说,不管是用电容C代替R2,还是R4,最终得到相同的等效电 ...

以 GIC 等效(並且替代) Laq,R5 是 buck电路 的负载吧?
那个 GIC ,带负载的是 A3 嘛,负载跟 A3 明摆着是隔了个阻值为 1kΩ 的 R4 ,如果,
负载阻值不小于 1kΩ,这电路是妥妥的,假设这 A3 的 Vcc 是 15V,那么,R5 短路所得也就不过 15mA 而矣,那 A3 纵能承载 15A 也是枉然,
假设我要带的负载是 12V,8Ω,电流就是 1.5A ,如果那四个电阻(尤其是 R4)的值改不得,那岂不就要加个三极管来帮流,难道,GIC 可不以其 本体架构 当主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读书一定要有自己的理解,电感就是电感,满足V = L * dI/dt 的就是电感。GIC电感当然也是电感,而且Q值可 ...

能模拟出  v=L×δi/δt  这特性,作为 模拟电感,那可是起码条件!
能装得很高很高的不单是 Q值,还有电感量,千亨 级的也能仿,另外就是 几乎没有 EMI 问题,
安全,性能,功能,电磁兼容性,作为电子产品当然是必须的,不过,一,负载跟 GIC 这样串联,而不是由那 A3 直接搭载,有 大马拉小车 之嫌,二,如果我要带的是大功率的负载,是不是还要加三极管「扩」流,那就不是像 扼流圈 那样亲力亲为了,这两点,我可 不太乐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