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无法支持GD32E103C8?

楼主(2020-04-27):
Jlink V8 , Keil V5.23 , 无法仿真 GD32E103C8, 请问需要哪个版本的才支持?谢谢!

网友A:
不敢想!肯定是你搞偏了!

网友B:
应该是Jlink V8无法支持 Keil V5.23 ,不是无法仿真GD32E103C8,你就是换STM32F103也不行

网友C:
换GDLink多好。

网友D:
M23内核型号的E23x系列仅支持J-linkV9、 U-link2、 GD-link。

网友D(点评):
或者使用SWD下载;要不然通过串口0用ISP来烧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Jlink V8无法支持 Keil V5.23 ,不是无法仿真GD32E103C8,你就是换STM32F103也不行 ...

不管哪个版本,jlink都应该是支持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M23内核型号的E23x系列仅支持J-linkV9、 U-link2、 GD-link。

还有这个说法,我一直以为V8都是支持的,更新固件也是不可以的吗?

网友E:
是的,GDlink应该是GD自家的芯片全系列支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的,GDlink应该是GD自家的芯片全系列支持的。

官方的GDLink比较贵,兼容的GDLink-OB就很便宜了,实测完美支持GD32E23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