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G474 用STM32CUBEMX生成TRTIM主定时器中断问题?

楼主:
用STM32CUBEMX生成TRTIM主定时器,希望产生20K中断问题,调试发现定时器已经运行,但就是不进中断,请教。
STM32CUBEMX生成代码, HAL_HRTIM_WaveformCountStart(&hhrtim1, HRTIM_TIMERID_MASTER);  启动定时器,
调试调用 __HAL_HRTIM_GETCOUNTER()  能看到主定时器计数器在变化。但怎么都不进中断。 请教了,谢谢。

网友A(2020-04-28):
没看出来哪里问题,可以看下CUBE下面的参考程序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原因ST的HAL库可能有缺陷或者时估计这么设计,有比较强的迷惑性。

        pTimerCfg.InterruptRequests = HRTIM_MASTER_IT_MUPD;  这里的结构体内已经定义了中断类型
        pTimerCfg.DMARequests = HRTIM_MASTER_DMA_NONE;
        pTimerCfg.DMASrcAddress = 0x0000;
        pTimerCfg.DMADstAddress = 0x0000;
        pTimerCfg.DMASize = 0x1;
        pTimerCfg.HalfModeEnable = HRTIM_HALFMODE_DISABLED;
        pTimerCfg.InterleavedMode = HRTIM_INTERLEAVED_MODE_DISABLED;
        pTimerCfg.StartOnSync = HRTIM_SYNCSTART_DISABLED;
        pTimerCfg.ResetOnSync = HRTIM_SYNCRESET_DISABLED;
        pTimerCfg.DACSynchro = HRTIM_DACSYNC_NONE;
        pTimerCfg.PreloadEnable = HRTIM_PRELOAD_ENABLED;
        pTimerCfg.UpdateGating = HRTIM_UPDATEGATING_INDEPENDENT;
        pTimerCfg.BurstMode = HRTIM_TIMERBURSTMODE_MAINTAINCLOCK;
        pTimerCfg.RepetitionUpdate = HRTIM_UPDATEONREPETITION_ENABLED;
        pTimerCfg.ReSyncUpdate = HRTIM_TIMERESYNC_UPDATE_UNCONDITIONAL;
        HAL_HRTIM_WaveformTimerConfig(&hhrtim1, HRTIM_TIMERINDEX_MASTER, &pTimerCfg);   在这函数内部 并没有对中断寄存器进行配置

        __HAL_HRTIM_MASTER_ENABLE_IT(&hhrtim1, pTimerCfg.InterruptRequests);                        //中断需要单独配置 在上函数中没有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