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模块放在圆筒内测量出错

楼主(2019-10-30):
哪位前辈能帮忙解答一个问题:超声波测距模块开放空间里测量距离准确,可是当我把超声波测距模块放在内径45mm的圆筒内,(圆筒内放一枚乒乓球)测量小球在圆筒内的位置时,超声波模块根本测量不到管内的小球,所有数据都不对。这是什么原因。本意是想要做一个TI杯简易风洞那个题目的。(通过控制风机风力大小,保证小球在圆筒内某个位置上稳定,通过超声波模块来测量距离)。可是现在连基本测量都实现不了。。。。是什么问题,,,纠结了好久了。望前辈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A(2021-01-16):
管狭小,管壁反射了,小球面不是平的,如果有风就更受影响了。

网友A:
圆筒管径太小,内壁就能反射

网友B:
理论上就存在问题,非要用超声波,需大幅提高超声频率并聚焦,且先得经过计算,频率必须满足门限。如果小球需要保持的位置是预先固定、不需要随时调节的,那么用光电传感器即可。即使需要支持随时调节,那也要看可调的步长,不是很小的话,照样可以用光电阵列来采集位置。管道透明、外部可看到小球的话,还可以用摄像头采用图像识别的办法来控制。

网友C:
用卷积法,记得本坛以前有个 超声波测距的秘密 的帖子可以参考,
https://bbs.21ic.com/icview-197913-1-1.html?_dsign=93097b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