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f103的I2C外设,不使能使用,即不用I2C_Cmd也可以?为什么啊?

楼主(2019-10-30):
main.c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usart.h"
#include "bsp_i2c.h"

int main(void)
{
        uint8_t readData[20]={0};
        uint8_t writeData[8]={4,5,6,7,8,9,10,11};
        uint8_t i=0;
        USART_Config();
  I2C_EE_Config();

        //发送一个字符串
        printf("这是一个I2C通讯实验\n");

        //写入一串数据
        EEPROM_Page_Write(0,writeData,8);
        //等待写入操作完成
  EEPROM_WaitForWriteEnd();

        //读取数据
        EEPROM_Read(0,readData,8);

        for(i=0;i<8;i++)
        {
           printf("%d ",readData);  //%x为16进制输出
        }
        printf("\n");

while(1)
{}
}

bsp_i2c.c
#include "bsp_i2c.h"

void I2C_EE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打开IIC GPIO的时钟
        EEPROM_I2C_GPIO_APBxClkCmd(EEPROM_I2C_SCL_GPIO_CLK,ENABLE);
        //打开IIC外设的时钟
        EEPROM_I2C_APBxClkCmd(EEPROM_I2C_CLK,ENABLE);
        //将I2C的GPIO配置为推挽复用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EEPROM_I2C_SCL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EEPROM_I2C_SCL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EEPROM_I2C_SDA_GPIO_PIN;
        GPIO_Init(EEPROM_I2C_SCL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I2C的工作参数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使能应答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EEPROM_I2_BAUDRATE;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STM32_I2C_OWN_ADDR;

        I2C_Init(EEPROM_I2C,&I2C_InitStructure);
        //I2C_Cmd(EEPROM_I2C,ENABLE);
}

//从EEPROM读取数据
void EEPROM_Read(uint8_t addr,uint8_t *data,uint8_t numByteToRead)
{
        //产生起始信号
        I2C_GenerateSTART(EEPROM_I2C, ENABLE);
        while(I2C_CheckEvent(EEPROM_I2C,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SUCCESS);
        //EV5事件被检测到,发送设备地址
        I2C_Send7bitAddress(EEPROM_I2C, EEPROM_ADDR,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while(I2C_CheckEvent(EEPROM_I2C,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SUCCESS);
  //EV6事件被检测到,发送要操作的存储单元地址
        I2C_SendData(EEPROM_I2C, addr);
        while(I2C_CheckEvent(EEPROM_I2C,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ING) != SUCCESS);

        //第二次起始信号
        //产生起始信号
        I2C_GenerateSTART(EEPROM_I2C, ENABLE);
        while(I2C_CheckEvent(EEPROM_I2C,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SUCCESS);
        //EV5事件被检测到,发送设备地址
        I2C_Send7bitAddress(EEPROM_I2C, EEPROM_ADDR,I2C_Direction_Receiver);

        while(I2C_CheckEvent(EEPROM_I2C, 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 != SUCCESS);

        while(numByteToRead)
        {

         if(numByteToRead==1)
         {
         //如果为最后一个字节
         I2C_AcknowledgeConfig(EEPROM_I2C, DISABLE);

         }
         //EV7事件被检测到
         while(I2C_CheckEvent(EEPROM_I2C,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 SUCCESS);
  //EV7事件被检测到,即数据寄存器有新的有效数据

        *data=I2C_ReceiveData(EEPROM_I2C);
        data++;
         numByteToRead--;
        }

        //数据传输完成
        I2C_GenerateSTOP(EEPROM_I2C, ENABLE);
        //重新配置ACK使能,以便下次通讯
        I2C_AcknowledgeConfig(EEPROM_I2C, ENABLE);
}

//等待EEPROM内部时序完成
void EEPROM_WaitForWriteEnd(void)
{
        do{
        //产生起始信号
        I2C_GenerateSTART(EEPROM_I2C, ENABLE);
        while(I2C_GetFlagStatus(EEPROM_I2C,I2C_FLAG_SB) != SET);
        //EV5事件被检测到,发送设备地址
        I2C_Send7bitAddress(EEPROM_I2C, EEPROM_ADDR,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
        while(I2C_GetFlagStatus(EEPROM_I2C, I2C_FLAG_ADDR) != SET);
        //内部时序完成
        I2C_GenerateSTOP(EEPROM_I2C, ENABLE);
}

//向EEPROM写入多个字节(页写入),小于八个字节
void EEPROM_Page_Write(uint8_t addr,uint8_t *data,uint8_t numByteToWrite)
{
        //产生起始信号
        I2C_GenerateSTART(EEPROM_I2C, ENABLE);
        while(I2C_CheckEvent(EEPROM_I2C,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SUCCESS);
        //EV5事件被检测到,发送设备地址
        I2C_Send7bitAddress(EEPROM_I2C, EEPROM_ADDR,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while(I2C_CheckEvent(EEPROM_I2C,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SUCCESS);
  //EV6事件被检测到,发送要操作的存储单元地址
        I2C_SendData(EEPROM_I2C, addr);
        //while(I2C_CheckEvent(EEPROM_I2C,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ING) != SUCCESS);

         while(numByteToWrite)
         {
           while(I2C_CheckEvent(EEPROM_I2C,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ING) != SUCCESS);
                 //EV8事件被检测到,发送要存储的数据
           I2C_SendData(EEPROM_I2C, *data);
           //while(I2C_CheckEvent(EEPROM_I2C,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SUCCESS);
                 data++;
                 numByteToWrite--;
         }
        while(I2C_CheckEvent(EEPROM_I2C,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SUCCESS);
         //数据传输完成
         I2C_GenerateSTOP(EEPROM_I2C, EN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