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LCD1602无法显示超过127的数呢

楼主(2020-04-27):
为什么我的LCD1602无法显示超过127的数呢

网友A:
谁说的?
1602字符模式,单行可以显示16个字符,你准备显示多少数据?1亿够了不?才9位字符好吧。

楼主:
超过127的数字就显示乱码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说的?
1602字符模式,单行可以显示16个字符,你准备显示多少数据?1亿够了不?才9位字符好吧。 ...

超过127的数字就显示乱码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你是不是定义的char型数据
改成unsigned char

网友A:
引用 楼主:
超过127的数字就显示乱码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什么叫超过127?难道你是直接用8位内码来显示想显示的数据?
1602,是字符显示器,字符0-9是对应的字符内码。
给你看个1602的核心驱动吧:
// **************************** //
// ***八位数据分2次写入 LCD *** //
// **************************** //
void LCD_WriteData (unsigned char Data)
  {
      LCD_Busy();                   // 测试LCD空闲
      SET_LCD_OUT;                  // LCD 端口定义为输出
      LCD_WD_PORT=(Data >>4);         // 输出高四位数据到LCD数据端口
      LCD_CLEAR_RW() ;              // 设置LCD为写模式
      LCD_SET_RS();                 // 设置LCD为数据模式
      LCD_SET_EN();                  // 激活片选,写数据到LCD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LCD_CLEAR_EN();                // 关闭LCD片选
      LCD_WD_PORT=(Data&0x0f);        // 出低四位数据到LCD数据端口
      LCD_CLEAR_RW() ;              // 设置LCD为写模式
      LCD_SET_RS();                 // 设置LCD为数据模式
      LCD_SET_EN();                  // 激活片选,写数据到LCD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LCD_CLEAR_EN();                // 关闭LCD片选
  }
// ****************************************************************** //
// *** Display a single character, at the current cursor location *** //
// ****************************************************************** //
void LCD_DisplayCharacter (char Char)
  {
      LCD_WriteData (Char);
  }
// ********************************************************************* //
// *** Display a string at the specified row and column, using FLASH *** //
// ********************************************************************* //
void LCD_DisplayString_F (char row, char column , unsigned char __flash *string)
  {
      LCD_Cursor (row, column);
      while (*string)
        {
            LCD_DisplayCharacter (*string++);
        }
  }
// ******************************************************************* //
// *** Display a string at the specified row and column, using RAM *** //
// ******************************************************************* //
void LCD_DisplayString (char row, char column , unsigned char *string)
  {
      LCD_Cursor (row, column);
      while (*string)
          LCD_DisplayCharacter (*string++);
  }

调用过程:
定义数据:
__flash unsigned char txt_eq13[]="  Bass-boost 1  ";
显示命令:
LCD_DisplayString_F(2,1,txt_eq13);
然后显示就是:  Bass-boost 1

网友C:
引用 楼主:
超过127的数字就显示乱码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ASC码惹的祸

网友D:
显然楼主编程错误,注意数制的定义别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