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1驱动LCD5110显示不出来,这是为什么,51 上是可以的

楼主(2019-10-30):
#include "bsp_lcd.h"
unsigned char shuzi[]={
        0x00,0xFC,0x02,0x02,0x02,0xFC,0x00,0x00,0x01,0x01,0x01,0x00, // -0-

        0x00,0x00,0x02,0xFE,0x00,0x00,0x00,0x01,0x01,0x01,0x01,0x01, // -1-

        0x00,0x84,0x42,0x22,0x12,0x8C,0x00,0x01,0x01,0x01,0x01,0x01, // -2-

        0x00,0x84,0x02,0x12,0x12,0xEC,0x00,0x00,0x01,0x01,0x01,0x00, // -3-

        0x00,0x60,0x50,0x4C,0x42,0xFE,0x00,0x00,0x00,0x00,0x01,0x01, // -4-

        0x00,0x80,0x1E,0x12,0x12,0xE2,0x00,0x00,0x01,0x01,0x01,0x00, // -5-

        0x00,0xF8,0x14,0x12,0x12,0xE2,0x00,0x00,0x01,0x01,0x01,0x00, // -6-

        0x00,0x06,0x02,0x82,0x72,0x0E,0x00,0x00,0x00,0x01,0x00,0x00, // -7-

        0x00,0xEC,0x12,0x12,0x12,0xEC,0x00,0x00,0x01,0x01,0x01,0x00, // -8-

        0x00,0x1C,0x22,0x22,0xA2,0x7C,0x00,0x01,0x01,0x01,0x00,0x00, // -9-
        };
unsigned char hanzi[]={

      0x90,0x8C,0x84,0xAC,0xD4,0x85,0xF6,0x84,0x84,0x84,0xD4,0x8C,
      0x00,0x08,0x08,0x08,0x04,0x02,0x01,0x02,0x02,0x04,0x08,0x00,

          0xFC,0x24,0x24,0x24,0xFC,0x08,0x28,0xC8,0x08,0xFF,0x08,0x08,
      0x03,0x01,0x01,0x01,0x03,0x00,0x00,0x04,0x08,0x0F,0x00,0x00,

           0x08,0x08,0x88,0x68,0x18,0x00,0xFF,0x20,0xD0,0x08,0x04,0x00,
      0x04,0x02,0x01,0x00,0x04,0x08,0x07,0x00,0x00,0x01,0x06,0x02,

           0x20,0x10,0xFC,0x03,0x04,0x34,0xC5,0x06,0x04,0xF6,0x04,0x04,
      0x00,0x00,0x0F,0x00,0x08,0x08,0x0B,0x08,0x0F,0x08,0x08,0x08

};
void LCD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定义GPIO口的输出结构体
                        RCC_APB2PeriphClockCmd(GPIO_RCC,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Pin=GPIO_Pin_All;//设置要控制的GPIO口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GPIO_Speed_2MHz;          //设置输出速度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设置成推挽输出
            GPIO_Init(LCD_GPIO_PORT,&GPIO_InitStruct);            //初始化GPIO口
      LCD_init();
}

void delay_1ms(void)
  {
   unsigned int i;

  for(i=0;i<12000;i++)
                {

                }
  }

        void LCD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command)
{

    unsigned char i;

    LCD_CE_L;
    if (command == 0)
                {
     LCD_DC_L;
                }
    else
    {
                        LCD_DC_H;
                }
                for(i=0;i<8;i++)
                {
                        if(dat&0x80)
                        {
                                LCD_Din_H;
                        }
                        else
                                LCD_Din_L;
                                dat = dat << 1;
                        LCD_CLK_L;

                        LCD_CLK_H;
                }
      LCD_DC_H;
      LCD_CE_H;
                  LCD_Din_H;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RST_L;
    delay_1ms();
    LCD_RST_H;
          LCD_CE_H;
                delay_1ms();
          LCD_CE_L;
    LCD_write_byte(0x21, 0);
    LCD_write_byte(0xc6, 0);
    LCD_write_byte(0x06, 0);
    LCD_write_byte(0x13, 0);
    LCD_write_byte(0x20, 0);
    LCD_write_byte(0x0c, 0);
          LCD5110_SetContrast(68);
  }

void LCD_set_X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LCD_write_byte(0x40 | Y, 0);
    LCD_write_byte(0x80 | X, 0);
  }

void LCD_clear(void)
{
           unsigned char t,k;
                 LCD_set_XY(0,0);
                 for(t=0;t<6;t++)
           {
                                for(k=0;k<84;k++)
                          {
                                        LCD_write_byte(0x00,1);
                                }
                 }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row,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i;
                 LCD_set_XY(row*6,page);
           for(i=0;i<6;i++)
          {
                         LCD_write_byte(shuzi[c*12+i],1);
                }
                LCD_set_XY(row*6,page+1);
                for(i=6;i<12;i++)
                {
                        LCD_write_byte(shuzi[c*12+i],1);
                }
}

void LCD_write_chinese_string(unsigned char row,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i;
   LCD_set_XY(row*12,page);
   for(i=0;i<12;i++)
   {
      LCD_write_byte(hanzi[c*24+i],1);
   }
   LCD_set_XY(row*12,page+1);
   for(i=12;i<24;i++)
   {
      LCD_write_byte(hanzi[c*24+i],1);
   }
  }

void LCD5110_SetContrast(uint8_t contrast)
{
         LCD_write_byte(0x21,0);
         LCD_write_byte(0x80|contrast,0);
         LCD_write_byte(0x20,0);
}
void display11(void)
{
        LCD_write_chinese_string(0,2,0);
        LCD_write_chinese_string(1,2,1);
        LCD_write_chinese_string(2,2,2);
        LCD_write_chinese_string(3,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