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板子通电一会就灭灯!

楼主(2019-10-30):
是这样的,板子刚才还是好好的,现在通电之后不久就灭了,我的是vet6的mini开发板,接L298N的时候,L298N有个12-5v降压模块给板子通电,L298N的5V输出电压一直在下降,不给板子上电后,5v恢复正常。我用ttl下载器给板子供电5V,发现电压也在下降,板子通电不久后就熄灭,摸一下板子CPU部分有点温度,1117降压芯片这里挺烫的,IO口上电后,输出0.5V左右,我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保险丝还是1117转换芯片这里有问题,外表看不出那里坏了,求解惑!!

网友A(2020-04-27):
电源容量是否足够

网友B:
检查哪里短路,或者器件损坏,或者有大电流,某些器件装反就会大电流

网友C:
一点点割PCB查线路吧,分区块查,你整板很难查出来的

网友D(2020-09-14):
根据你的描述:板子通电不久后就熄灭,摸一下板子CPU部分有点温度,应该是进入热保护,在大电流情况下才会有发热,推测限流电路设计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