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三种视图模式你用过哪几种?

楼主:
      利用示波器能观察各种不同信号幅度随时间变化的波形曲线,还可以用它测试各种不同的电量,如电压、电流、频率等,那么示波器观察波形有哪几种视图模式?各个模式又有什么样的优缺点呢?下面跟着安泰仪器维修中心一起学习:

  示波器观察波形有三种视图模式,分别是YT模式、滚动模式、XY模式,多数情况下工程师可能使用的是YT模式。那么大家对YT模式真的了解吗?YT模式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普通、单/双ZOOM显示模式、插值模式。那么日常工作中观察信号的时候应该选择哪种模式擦最合适,不同模式之间又有什么关联呢?下面由安泰示波器维修中心带您详细深入探讨各个模式显示方式的优缺点,帮您迅速准确的找到合适的模式来观察信号:

  一、YT模式
  YT模式是示波器中最常见的,其坐标系Y轴为通道输入信号,上正下负,参考地为零点,X轴为时间,左负右正,触发点为零点。YT模式还可进一步细分为普通、滚动、单/双ZOOM、插值模式,下面将重点介绍最常用的普通模式。

  YT模式最常见的是普通模式,示波器一般工作在此模式下,其特点如下:采样是分次且独立的,采样之间存在死区,可设置触发条件,波形在采样完成后输出,对于周期信号一般可以稳定显示。

        1、优点:适用于观察周期性信号,眼图,低概率的异常信号,可对数据进行强大的处理,如测量、解码等,是最常用的示波模式,界面如图1所示。

  2、缺点:采样之间有死区,会丢失一定的数据,有时可能是致命的。当水平时基较大时,波形刷新较慢,因为采样时间变长了。

  二、滚动模式
  滚动模式在测量低频信号时可以实时观察信号是否存在异常,了解信号的特征和变化趋势,如频率、幅值、脉宽等。滚动模式的特点是采集到的波形从右往左滚动显示。

  对于ZDS3000/4000Plus系列的示波器来说,有两种打开滚动模式的方式:
  A、按下示波器面板上的【Acquire】键,将【滚动模式】打开即可;
  B、按下示波器面板上的【Acquire】键,将【自动滚动】打开,当水平时基档位至50ms/div及以上时自动进入滚动模式。
       1、优点:采样实时显示,没有死区,不会丢失数据。但应注意到,采样率过低也会导致采到的数据没有意义,所以选择深存储示波器是至关重要的,深存储波形不失真如图2所示,完美重建。

  2、缺点:波形无法稳定显示,没有触发的概念,不能自动识别低概率信号。

        因为YT模式定义的时间轴是左负右正(左侧为旧数据右侧为新数据),那么新采集的数据必然是从右侧增加,旧的数据则从左侧移出屏外,所以就形成了从右往左滚动显示。

  三、XY视图模式
  XY视图模式是将时基关闭,而使用另外一个通道的输入作为水平信号,以便观察这两个信号的关系,这种图形称为李萨如图形。该模式最明显的特点是将YT模式的电压-时间显示更改为电压-电压显示,例如测试信号经过一个电路网络产生的相位变化可以使用XY视图模式。

      该模式在现代数学示波器中,已渐渐弱化,因为该方法的只能评估出一个大概值,误差较大,而数学示波器提供的强大测量功能,可直接得出精确的结果。

  1、优点:方便观察两个信号间的频率、相位的关系,可通过测量得出精确的相位差如图4所示,XY模式下的相位差估算图如图5所示。

       2、缺点:自动测量、光标测量、触发控制三种功能在此模式下不起作用。

  图4XY模式-测量图
  四、总结
  一般情况下,使用示波器的YT模式即可满足工作需求,如一般测量、解码、触发、波形搜索等,但需要注意YT模式下波形非连续采集,存在死区时间,波形叠加显示的特点。希望实时观察传输的信号,进行故障诊断和分析,可以使用滚动模式。想要观察李萨如图形,比较两个信号的频率和相位的关系,推荐使用XY模式。本文由安泰仪器维修中心整理发布,更多有关仪器维修知识欢迎访问安泰仪器维修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