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评测】+ 2、外部按键输入

楼主(2020-04-27):
pi, gp, IO, GPIO, LED
    通过外部按键输入来学习下,普通GPIO口输入设置。按下按键LED顺序点亮,松开按键LED灯全部熄灭。

    一、硬件电路

    1.1、外部按键输入电路图

    外部按键连接PA0引脚。

    1.2、LED电路
    二、程序

    2.1、key.c

#include "config.h"

void KEY_Init(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0);
}

void key_test(void)
{
        if(gpio_input_bit_get(GPIOA, GPIO_PIN_0)==SET)
        {
                led_test();
        }
        else
        {
                led1_off();
                led2_off();
                led3_off();
                led4_off();
        }
}

    2.2、key.h

#ifndef __KEY_H
#define __KEY_H

void KEY_Init(void);
void key_test(void);

#endif

    2.3、main.c

#include "config.h"

int main(void)
{
    systick_config();
    LED_Init();
                KEY_Init();

    while(1)
                {
                        key_test();

    }
}

    2.4、源码

网友A:
感谢您写了两篇评测,给您寄份小礼品,以后也要多多支持二姨家哦~

网友B:
我想知道那个按键的电路是OK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那个按键的电路是OK的吗?

按键电路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