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261的Blink操作

楼主(2020-04-27):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0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A simple demo for NuTiny-M261 board to show message from UART5 to ICE VCOM.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7282]@CopyRight[/url] (C) 201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Micro.h"
#include "clk.h"
#include "uart.h"
#include "gpio.h"
#include "sys.h"

#define LED_INIT()  {PB->MODE = (PB->MODE &(~(0xf << 10*2))) | (0x5 << 10 * 2);}
#define LED_RED     PB10

void SYS_Init(void)
{

    /* Enable PLL */
    CLK->PLLCTL = CLK_PLLCTL_128MHz_HIRC;

    /* Waiting for PLL stable */
    while((CLK->STATUS & CLK_STATUS_PLLSTB_Msk) == 0);

    /* Set HCLK divider to 2 */
    CLK->CLKDIV0 = (CLK->CLKDIV0 & (~CLK_CLKDIV0_HCLKDIV_Msk)) | 1;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PLL */
    CLK->CLKSEL0 =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HCLKSEL_Msk)) | CLK_CLKSEL0_HCLKSEL_PLL;

    /* Select IP clock source */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UART0SEL_HIRC;

    /* Enable IP clock */
    CLK->APBCLK0 |= CLK_APBCLK0_UART0CKEN_Msk;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PllClock,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PllClock        = 128000000;            // PLL
    SystemCoreClock = 128000000 / 2;        // HCLK
    CyclesPerUs     = 64000000 / 1000000;   // For SYS_SysTickDelay()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B_MFPH = (SYS->GPB_MFPH & (~(UART0_RXD_PB12_Msk | UART0_TXD_PB13_Msk))) | UART0_RXD_PB12 | UART0_TXD_PB13;

}

void UART0_Init()
{
    /*---------------------------------------------------------------------------------------------------------*/
    /* Init UART                                                                                               */
    /*---------------------------------------------------------------------------------------------------------*/
    UART0->LINE = UART_PARITY_NONE | UART_STOP_BIT_1 | UART_WORD_LEN_8;
    UART0->BAUD = UART_BAUD_MODE2 | UART_BAUD_MODE2_DIVIDER(__HIRC, 115200);

}

int main()
{
    SYS_UnlockReg();

    SYS_Init();

    UART0_Init();

    printf("\n");
    printf("+------------------------------------------------------------------+\n");
    printf("|              Simple Blinky Demo                                  |\n");
    printf("+------------------------------------------------------------------+\n");

    /* Init GPIO for LED toggle */
    LED_INIT();
    LED_RED = 0;
    while(1)
    {
        LED_RED ^= 1;
        CLK_SysTickLongDelay(200000);
        LED_RED ^= 1;
        CLK_SysTickLongDelay(200000);
    }

}

/*** (C) COPYRIGHT 201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楼主:
http://www.nuvoton.com.cn/export/resource-files/M261_Series_BSP_CMSIS_V3.00.002.zip
这个BSP里面例子超级丰富。

网友:
新唐的库函数现在做的非常好了

网友:
串口是不是要设置重定向。

网友:
另外通过官方例程学习编程,也是非常棒的

网友A:
延时函数很好用。

网友B:
官方的库函数非常好。

网友C:
入门必备的例子,都是从这个学的。

网友D:
如果有详细讲解的就好了,有的函数看不懂啥意思,有的宏看着意思差不多。

网友E:
看来看去,还是新唐的库函数做的好用。所有系列的库函数都很统一。

网友F:
这个例子非常好理解,比其他厂家的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