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ZigBee无线呼叫系统硬件电路

楼主(2020-04-27):
ZigBee无线呼叫系统硬件电路

   ZigBee 技术是一种近距离、低复杂度、低功耗、低数据速率、低成本的双向无线通信技术,主要适用于自动控制和远程控制领域,是为了满足小型廉价设备的无线联网和控制而制定的。ZigBee 是一种用于无线连接的全球标准,标准建立的重点是可靠性、低成本、长电池寿命和容易应用。不仅是简单的线缆互连的替代方案,而且能在不同ZigBee 设备之间“即连即用”的建立无线网络,方便的实现数据通信、交换,同时具有低功耗、较高数据传输速率、低成本等特点。利用Zighee 技术的低功耗无线传输和自组网功能,可以实现“隔离监护”、“动态监护”.ZigBee 技术与局域网、互联网技术相结合,还可以实现“远程监护”、“家庭保健监护”,是实现无线病房呼叫服务的理想选择。

  采用本方案设计的好处是硬件平台只需要十分少的外部元器件和设备,相应的需要的元器件就成本低,并且该平台可以稳定的运行。由于便携终端采用电池供电,同时低功耗也是ZigBee 系统应用成功的关键,所以低功耗自然也是本系统设计所追求的目标。为了最大程度地降低系统的功耗,从硬件设计角度考虑,我们在硬件方面采用以低功耗而闻名的TI 公司的MSP430 系列处理器,无线收发芯片采用毫安级别的CC2420 芯片,两者组合的硬件平台在功率消耗方面表现十分出色;从软件设计角度考虑,也可以利用好MSP340F4618 芯片的节电模式,根据需要采用看门狗、中断以及定时器的方式来唤醒设备进入正常的工作状态,其余的时间设备都处在几乎不消耗电能的睡眠状态以降低系统功耗。

  系统呼叫模块硬件设计

  我们根据实际的应用需求设计出电路的总体结构,从功能模块角度划分可以分为几个部分:MSP430 模块、RS232 模块、显示模块,声光报警和键盘模块。其中射频芯片采用的是Chipon CC2420,微控制器采用的是TI 公司的MSP430FG4618,输入设备是按键,输出设备有LED 和液晶显示芯片,与外界接口有RS232 和JTAG,上述设备可以满足需要并可支持功能扩展。CC2420 和MSP430FG4618 都采用电池供电。

  MSP430 模块是整个系统的核心部分,本文设计的呼叫模块是由MSP430FG4618 和外围电路构成。

  为了能够进行串行调试,协调器节点和主机通过RS232 接口进行连接,RS232 可以提供多种不同速率的低速通信。RS232 采用负逻辑,即:逻辑“1”为-5V~15V,逻辑“0”为+5V~+15V,噪声容限为2V.由于RS232 电平与单片机电平不兼容,需要用到电平转换芯片MAX232将RS232 的负逻辑电平转换成TTL 的正逻辑电平。

  RS232 模块与MSP430 通过一组UART 管脚和两个I/O 引脚P3.4 和P3.5 连接,UART 的TX 和RX 负责RS232 的输入输出,P3.4 和P3.5 引脚起控制作用。在设计时在两个I/O 引脚各加入了1 个LED 灯以方便观察。本设计中的模块和元件只需要一种电压的直流电源,MSP430FG4618 和MAX3232都需要+3.3V 直流电源。ETC 公司的AMSlll7 系列稳压器芯片能够提供1.5V/1.8V/2.5V/2.85V/3.3V/5.0V 稳压直流电压输出,本设计选用AMSlll7-3.3 型号来得到+3.3V 电压。

  ZigBee组网设计

  ZigBee 无线病房呼叫系统是为了弥补现有病房呼叫系统的不足、改善病房环境、减轻医生、护士的工作量、更好的为病人服务而专门设计开发的一套病房呼叫系统。房间内的呼叫节点采用星型网络连接,由其中一个节点作为ZigBee 路由器,负责与中心网络的连接和数据中继转发;所有的ZigBee 路由器组成一个星型与树型结合的混合网络,再与ZigBee中心节点连接,中心节点设置在管理中心,构建成一个完整的ZigBee 无线网络。当病人发出的服务请求会通过网络传到中心端,医生或护士可以通过中心端获得病人的信息,对请求作出及时处理。

网友A:
ZigBee可以通过无线方式远程来唤醒吗?

网友B:
zigbee无线通信模块怎么用?

网友C:
如何用zigbee做无线遥控器

网友D:
无线通信可以使用某种通信协议如zigbee或者蓝牙什么的

网友E:
zigbee技术的硬件通信基础是RF无线通信

网友F:
zigbee无线通信有可调节发射功率的功能吗?

网友G:
zigbee无线传输稳定性如何?

网友H:
Zigbee无线连接跟Wifi哪个好吗?

网友I:
zigbee组网过程如何实现?

网友C:
zigbee技术通信频段有几种?

网友G:
zigbee无线模块与RF模块的区别?

网友E:
zigbee无线通信如何实现组网?

网友D:
Zigbee无线通信大多是使用集成这种协议的RF芯片实现的

网友F:
zigbee无线网络有哪几层?

网友I:
zigbee无线定位的工作范围是多少

网友B:
怎样安装调试好zigbee无线网关

网友H:
智能家居解决方案wifi好还是zigbee好

网友A:
wifi和Zigbee如何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