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有人做过学习型的万能遥控器吗

楼主(2019-10-31):
现在红外接收,红外发射基本原理是已经懂了,就是不知道在程序上怎么实现接收过来然后存储,当按下对应键时,然后发送出去。
有人做过吗 ,希望各位指点一下  谢谢了

网友A(2024-07-03):
万能红外遥控编码解码芯片YiRTX05芯片你可以了解一下,串口控制,简单易用。

网友B:
就是把接收到的红外命令编码、保存。
然后按键的时候,读取和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