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未上电情况下接了串口,是否有损坏IO的风险?

楼主(2020-04-28):
一般在打串口log时,都是在MCU未上电情况下接好串口线,然后再上电;测了一下,USB转TTL在悬空的时候是高电平。虽然之前用一直没有出过问题,但想问一下mcu在失电的情况下接串口线是否有损坏IO的风险?是否有必要加个稳压管,或者一般的USB-TTL转换芯片虽然高电平但是输出能力小不至于损坏IO?

网友A:
一般不会,不过接口一般都要加保护器件

网友B:
我都是串个300欧姆电阻。

网友C:
一般不会有损坏风险,除非特殊情况。绝大多数MCU的IO都对电源和地设置有钳位二极管,甚至这是CMOS电路IO的“标配”,目的是保护高输入阻抗的MOS管,防止被静电击穿栅极。但钳位二极管也会带来一个问题,即如果IO上的电压高于电源电压加钳位二极管的结压降,IO上的外电压就会通过钳位二极管对电源回路放电。如果此时电源回路发生短路或具有大容量电容等近似短路的情况,而接在IO上的信号源内阻又足够低,那么钳位二极管可能就会过流,有损坏的风险。发生这种情况的条件很苛刻,一般前级是别的MCU的弱上拉TX或232接口片的输出而232芯片又没有加电,那就一定没事。如果232芯片加电,因232芯片属于推挽型输出,此时发生MCU电源短路或近似短路,IO就有风险了,但也不是一定损坏。如果MCU的电源没有短路或近似短路的情况,IO泄露则不会造成钳位二极管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