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掉开关电源中的电感”...

楼主(2020-04-28):
有这么一个帖子,说“干掉开关电源中的电感”,详见:

干掉开关电源中的电感实验!!!
https://bbs.21ic.com/icview-2933686-1-1.html

楼主:
关于这个“电感”(GIC中一类),具体可看下帖说明:

有源“电感”
https://bbs.21ic.com/icview-2949290-1-1.html

楼主:
上帖中,有这么两句话:

这里,WL等于WC,即“电感”能量就等于电容能量。但是,注意两个运放输出的能量和四个电阻所损耗的能量

最后请注意的是,输入电流Ii和流入地的电流。这里,在阶跃电压激励下,流入地的电流同样为阶跃电流

楼主:
第一句话表明,虽然看似注入能量以电容电能形式储存,但四个电阻也损耗了能量(由运放提供)。这意味着“效率”不高,这里还没有考虑运放的效率。

楼主:
效率在电源或功放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但在此还不是“致命”的。注意第二句话中:

这里,在阶跃电压激励下,流入地的电流同样为阶跃电流

这说明,虽然那个GIC一端看进去是个“电感”,但是另一端看进去却是个“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句话表明,虽然看似注入能量以电容电能形式储存,但四个电阻也损耗了能量(由运放提供)。这意味着“效 ...

我糙,一个数据都没有,这样都能估算出效率,太牛比了

所以我说,21论坛,和58同成一样,是一个神奇的网站。

还什么4个电阻都消耗能量,净说正确无比的大实话。

楼主:
在此坛,出现这么个东西估计各位都感到很奇葩。其实,自从那个“正反馈运放跟随器”的出现就见惯不怪了。

网友A:
【因为有电阻,所以效率低】,大师的这个证明,简洁高效!!!

来随便看看某DC-DC芯片版图,其中功率管占了1/3~1/2左右的总面积:

来看看常用的多指型功率管画法所对应的等效电路: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大师快来数一数,有多少个电阻?!!!

我使用大师的证明方法,证明出天下所有的DC-DC效率都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