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每日话题】如何看待敬汉卿四轴飞行器科普实验翻车事...

楼主(2020-04-28):
恭喜以下网友获奖:

请发送邮寄信息到bbs@21ic.com邮箱
邮件主题为:【每日话题有奖】
邮件内容为:论坛ID、姓名、电话、邮寄地址
邮件截止日期为:2020年5月6日,逾期不候!

如何看待敬汉卿四轴飞行器科普实验翻车事件?

还在状态外的,先给大家看看视频

https://m.weibo.cn/status/4495872903701902?

各位大神对此怎么看

有没有科普小能手

给大家细细讲解一下

最后,抽一人送礼!!!

刚看完,这个人挺逗的 哈哈 很有创新 勇于尝试的精神啊

网友A:
车速这么慢,不管车窗是否封闭,车内的空气是可以认为跟车同步的,四轴飞行器跟这块空气看成一个惯性系,所以就会跟着走了。

网友B: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恐怕能解释

网友C:
吃瓜群众,前排吃瓜

网友D:
不是因为 超声波测距类似的吗 因为4周有物体啊 你整个敞篷车 试试

网友C:
现在的四轴一般都装有各种传感器:
1、陀螺仪:提供飞行时的平衡参数。
2、加速度:感知各个自由度的知加速度道信息,可以间接获得速度,直线位移或角位移信息。
3、超声波传感器:探测障碍物,避碰。
4、摄像头:图像拍摄和图像软件识别,判断目标方位。
5、红外传感器:探测具有温度的物体,如动物或人。
6、高度计:实现定高悬停。
7、GPS:实现寻迹飞行。等等

这使得四轴调好之后能基本稳定的悬浮在空中,跟车走的话是跟高度计对车定高和超声波测距五菱宏光车的侧壁有一定的影响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四轴一般都装有各种传感器:
1、陀螺仪:提供飞行时的平衡参数。
2、加速度:感知各个自由度的知加速 ...

肯定不是啦,跟传感器没关系,想一想在高铁飞机上向上抛一个球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肯定不是啦,跟传感器没关系,想一想在高铁飞机上向上抛一个球

惯性

网友E:
封闭的车厢内的空气和车是一体的,车子动会带动空气动,任何悬浮在车内空气中的物体都会跟着车动,打开车窗还是一起运动,最大的原因:车速过慢。空气并没有和外界做过多的交换。可以试想,运动中的车子里面的四轴飞行器跟随运动,这时车棚掉落,四轴飞行器一定会跟丢。说到底,四轴飞行器跟不跟车走,取决于车内的空气跟不跟车走

网友F:
他不是关闭了GPS吗,相当于闭着眼睛坐车,车速又很慢,就跟这车走了,但是这个视频想说明啥呢?
没看明白这个视频的意义。
四轴飞行器是跟着空气走,它自己认为是静止的。
如果是在室外固定风速,四轴飞行器跟这风走,四轴飞行器自己认为是静止的。
真想实验开窗,应该把前挡风玻璃去掉。

网友G:
这个实验非常有意思,同意楼上的,在敞篷车里,做下实验

网友H:
牛顿第一运动定律,简称牛顿第一定律。又称惯性定律、惰性定律。常见的完整表述:任何物体都要保持匀速直线运动或静止状态,直到外力迫使它改变运动状态为止。
这个实验类似中学的物理题,水瓶中气泡在水瓶运动时的移动方向。四轴飞行器质量轻、且能自稳定,相当于瓶中的气泡。
所以在车内空气不流通(车速慢,单纯开侧窗,空气流通小)的情况下,车子启动后,应该是受到了车内空气的对四轴飞行器后退运动的阻力。刹车时,四轴飞行器跟随空气的惯性形成前冲和回位。

网友I:
吃瓜群众,

网友J:
学习了,从牛顿第一定律,到相对论

网友K:
吃瓜群众,首先得明白在空中静止的原因,就是四轴的受力是平衡的。上下方向的重力和浮力是一对,四轴以重心为圆心的前后左右两对合力也平衡的,然后用牛顿第一定律来分析,不难但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E:
肯定不是啦,跟传感器没关系,想一想在高铁飞机上向上抛一个球

惯性是一开始有接触的,这个完全是没接触在启动汽车,不一样吧   我觉得可能是避障

网友L:
可能有2方面的传感器影响,

一个可能是超声波距离传感器,触发了安全距离

一个可能是光流传感器, 用于锁定位置(相对参照点在车上,面不是地面上) .

比较简单的解释就是,   飞行器飞起后与移动容器(汽车飞机)的连接(空气)没有可靠的传递,容器的力/(加速) <依据牛顿第一运动定律后说:要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就必须对它施加外力>
所以飞行器应该是原地悬空才对,是飞行器的控制系统干预本次测试,出现了伪科学的情况.

作案工具简介:

视频刚上传审核中

http://m.youku.com/v_show/id_XNDY1MjY0MjA0NA==.html?pgcpgcid=UMzYwNjAwNzQw&sharekey=fa02958527466c42d5418177ebe5f6d42

网友M:
感觉应该把避障功能关闭了试一试

网友N:
有些试验确实可以解惑

网友O:
个人觉得  传感器起了很大的作用

网友P:
人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啊。再接再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