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ttiny10 分频寄存器无法修改数据

楼主(2020-04-28):
attiny10单片机中时钟分频寄存器CLKPSR属于受保护的IOREG,需要先对CCP寄存器写解锁命令0xd8,然后在4个时钟周期内可以对CLKPSR寄存器内容做修改。
以上是数据手册中看到的内容,按照要求配置如下代码,测试发现寄存器CLKPSR的内容并没有被修改成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哪里还有保护没有注意到吗?

CCP = 0xd8;          //解锁CCP
CLKMSR = 0x00;           //时钟源选择内部8MHz时钟
CCP = 0xd8;
CLKPSR = 0x00;           //时钟预分频0x00 = 1分频,默认是0x3 = 8分频

网友A:
代码没问题,你看看你的优化等级,用最高的O3再试试。确保四个指令周期内能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