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要做沉头孔的问题

楼主(2020-04-28):
我画板的软件是用的AD16,想请教一下有没有哪位前辈知道如何设计沉头孔,因结构的要求,螺丝打紧后需要和PCB同一高度,不能凸出来,谢谢了

网友A:
加工倒是补麻烦, 只是软件里好象没有这个设置功能哦

网友B:
没有哪个PCB画图软件是有这个功能,
出个说明,板厂或许愿意加工
不行,回来自己弄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哪个PCB画图软件是有这个功能,
出个说明,板厂或许愿意加工
不行,回来自己弄咯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