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1抗干扰能力

楼主(2020-04-28):
各位大侠,我看到新唐官网的介绍,M451系列抗ESD是8KV,M481系列一般是3KV到4KV,这是不是说明M451系列的抗干扰能力比M481几乎强一倍呢?

网友A:
M451是3.3~5V供电,内部有5V转3.3V稳压电源,耗电量大。M481是低功耗系列的,是3.3V供电的。电压越高,抗ESD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451是3.3~5V供电,内部有5V转3.3V稳压电源,耗电量大。M481是低功耗系列的,是3.3V供电的。电压越 ...

好的,我准备用来做PLC,没有低功耗需求,看来是M451合适

网友B:
原来如此,看来要求ESD的,要上5V单片机好啊

网友C:
来个屏蔽罩,一切都不怕

网友D:
选型很重要。

网友E:
ESD和抗干扰性是两码事,当然ESD也只是一部分。

网友F:
没做过这种设计考虑。看来过检很严格啊。

网友G:
新唐的这方面做的已经很好了。

网友H:
两者的供电设计不同。

网友H:
没做过这种。

网友I:
抗ESD是8KV  是不够的, 至少要15KV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