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晶振自动切换

楼主(2020-04-28):
请问新唐单片机在外部晶振失灵的情况下,能否自动切换到内部晶振继续工作?

网友A:
好像没有这个机制

网友B:
你可以试试啊,好像可以配置多种设置的,比如不要求误差的,用内部RC作为时钟源,需要计时精准的用外部。

网友C:
新的m261有支援在外部晶振失灵的情况下,自动切换到内部晶振

网友D:
多谢楼上分享,我去看看手册,这么先进。给力啊,稳定性更好了。

网友B:
一般都是不能的, 不过新唐出了一款能的,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