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评测】三、RTC

楼主(2020-04-28):
      以前都是使用RTC芯片来实现实时时钟功能,GD32E231C8T6片上集成了RTC外设,这次实验就来试试。先看看RTC外设的简介:
    从图中可以看到RTC外设的功能比较强大,同时对于RTC时钟的选择也是比较灵活,由于开发板上已经安装了32768Hz晶振,本次实验亦使用了“LXTAL”作为RTC时钟源。下面是实验的一些代码片段,只是完成了“读秒”并通过USART发送至PC端。
void rtc_config(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PMU);
        pmu_backup_write_enable();

        rcu_osci_on(RCU_LXTAL);                                                                        //使能32768 Hz外部低速晶振(LXTAL)
        rcu_osci_stab_wait(RCU_LXTAL);                                        //等待晶振稳定
        rcu_rtc_clock_config(RCU_RTCSRC_LXTAL);        //配置RTC时钟源选择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RTC);
  rtc_register_sync_wait();
}
int main(void)
{
        static uint8_t second;
        systick_config();

        USART0_Config();
        rtc_config();

        printf("GD32E231C_START USART0 RTC\r\n");

        while(1)
        {
                rtc_current_time_get(&rtc_calendar);

                second = ((rtc_calendar.rtc_second/16)*10)+((rtc_calendar.rtc_second)%16);
                printf("rtc_second %d \r\n",second);
    delay_1ms(1000);
        }
}
下面是串口收到的数据截图:

网友A:
感谢您写了3篇评测,给您寄份小礼物,以后也多多支持二姨家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您写了3篇评测,给您寄份小礼物,以后也多多支持二姨家哦!

谢谢领导奖励!继续努力

网友B:
支持下,有测试内部的RTC误差有多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下,有测试内部的RTC误差有多大吗?

谢谢支持!没测试过误差。

网友C:
这个功能挺实用

网友D(2023-05-10):
小白想询问一下,同步和异步的预分频那个公式是怎么计算的? 就一直rtcclk是32KHZ的,那其他两个值的其中一个值是多少?在哪里看到的?

网友E:
GD32的RCC和RTC有什么联系

网友F:
GD32 rtc用电阻分压供电可以吗

网友G:
如何初始化RTC并获取当前时间

网友H:
在进行GD32开发时,可以参考官方提供的RTC应用示例和相关文档进行开发。

网友I:
GD32系列微控制器集成了RTC(实时时钟)模块,可以用于系统的时间和日历功能。

网友J:
RTC用内部时钟可以吗

网友K:
GD32的 RTC掉电后还继续计数吗?

网友L:
使用rcu_periph_clock_enable()函数使能RTC时钟,并使用pmu_backup_write_enable()函数允许RTC备份寄存器的写入。然后使用rtc_init()函数初始化RTC,并使用rtc_time_config()函数设置当前时间。最后使用rtc_time_get()函数获取当前时间。

网友M:
怎么样设计rtc外围电路

网友N:
RTC能产生毫秒级的中断吗

网友O:
rtc与外界时间怎么校准的

网友G:
rtc唤醒日期每天唤醒写什么

网友P:
rtc外接纽扣电池电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