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聪明”的 Altium 让我抓狂!

楼主(2020-04-28):
我在 Altium 用 interactive routing。
本来两个焊盘之间只要连一个线就行(参见下图“基本布线”),但我为了防止其中一根线断掉(工作环境恶劣),打算走两根线。
可是,每当我画好一根线,它就自动删除另一根线!
请问怎么关掉这功能啊?谢谢!

网友A:
快捷键O、T
去掉自动移除闭合回路

网友B:
后一根线不要直接闭合,最后用拖拽的方法闭合就行了

网友C:
这种问题百度都可以解决啊,为啥还要费劲吧啦的来这里发帖啊哈哈哈

网友D:
可以关掉自动删除的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