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压测试模块

楼主(2019-10-31):
公司要我做气压测试模块,我想请教各位大神。气压测试要怎样做?用什么传感器?我都没有做过。

网友A(2020-09-14):
可以咨询我们公司 13823610165 高工

网友B:
气压测试选用压力传感器(Pressure Transducer)是能感受压力信号,并能按照一定的规律将压力信号转换成可用的输出的电信号。

网友C:
既然是公司要做,  应该是产品化的, 而不是研究性的,   不应该这么简单的要求.

网友D(2020-10-15):
压力传感器有很多呀

网友E:
这个是我之前设计的一个关于气压传感的一个电路,给你参考,大概分为三个部分,一个气压传感器,需要选择合适的传感器型号;一个仪表放大器,可以用运放搭建,也可以选择合适的元件内部集成。最后一个就是驱动部分,通过ad采集输出的电压大小(电压和气压成正比,参考气压传感器和仪表放大器计算公式)进行比较,从而驱动负载。

仪表放大器知识网上可以搜索,一搜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