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用keil5进行Debug仿真时,出现Unknown signal

楼主(2020-04-28):
用的是STM32官方的板子 NUCLEO-F103RB 和 NUCLEO-F410RB

在debug中用logic 看引脚电平变化
F103增加成功(PORTA&0x00000020)>>5
F410增加失败。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发上来 请大佬看看?
下边有截图,比较直观反映问题!!!

keil  (265.31 KB )

keil F410  (132.65 KB )

keil  (264.96 KB )

keil F103  (164.96 KB )

网友A:
干脆 重新定义一个变量来用呗。

使用MDK 自带逻辑分析仪显示任意波形

网友B:
看样子是定义出了问题,  不清楚这个是怎么定义的,  看看 IDE 的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脆 重新定义一个变量来用呗。

使用MDK 自带逻辑分析仪显示任意波形

问题找到了,是进入Keil仿真以后,点view->symbol windows 里面的 Virtual Registers 里没有PORTx的设置,因此仿真无法在逻辑分析仪中增加此类信号。我对比了STM32F103RB 和 STM32F410RB 后发现的。

附截图,一看就清楚了。但是不知道如何在这个 Virtual Registers 里增加想要观察的PORTx相关引脚。有什么解决方法?(我尝试右键增加,好像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C(2023-09-25):
F410的内核是M4,你在debug里的配置是M3。而且M4内核的好像不支持软件仿真

网友D:
重新定义一个变量来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