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直接驱动TFT

楼主(2020-04-28):
最近要用STM32驱动彩屏,暂时选用的是5寸,分辨率为480*272,驱动IC为ILI6480的屏。研究了一段时间后选取了以下三种方案。
方案1—带LCD控制器的MCU直接驱动TFT
方案2 —MCU外加LCD控制器,如SSD1963,再加TFT
方案3 —STM32的FSMC接口直接挂载RGB接口屏

请问有没有STM32的IO口直接驱动TFT的RGB接口的?

也可以用CKS32F103去替代STM32F103,完全兼容。电话:13410977213/微信号:aaa8933308

网友A:
试试串口屏,简单多了,哈哈,扔数据就行了,其他不用管.
http://shop104540872.taobao.com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GIyo&id=393526339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串口屏,简单多了,哈哈,扔数据就行了,其他不用管.
http://shop104540872.taobao.com
https://item.taoba ...

串口的是不是写数据有些慢,我用过SPI接口的,480*320分辨率的屏刷一次用时190ms左右。

tyw
先送显示缓存区再刷屏就快了

网友B:
大致看了SSD1963的资料,怎么感觉跟ILI9325这些类似。试过直接用32f103的IO口直接驱动ILI9325

网友C:
480272的屏,带ltdc的,选个RAM大点的型号,可以直接带。

网友D:
F4系列带RGB控制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致看了SSD1963的资料,怎么感觉跟ILI9325这些类似。试过直接用32f103的IO口直接驱动ILI9325 ...

STM32f1直接驱动,怎么干的,能分享一下电路图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M32f1直接驱动,怎么干的,能分享一下电路图么?

就是用STM32F103的引脚直接连接ILI9325的数据引脚等,如果引脚空闲比较多,可以将9325的数据端口都连在STM32的同一组端口,如PB口,如果因电路设计原因无法将9325的数据端口连接在STM32的同一组端口,那就要对数据端口的每一个引脚单独操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M32f1直接驱动,怎么干的,能分享一下电路图么?

得STM32F4系列才有,很复杂的操作,等于在玩显示屏的底层操控.哈哈,等你钻进去了才发觉掉坑里了,玩串口屏吧,底层活让专业码农去混口饭吧

网友E:
为什么是5寸480x272,好特别,4.3寸480x272比较常见。最好根据量/界面复杂度来评估,量小就选择串口屏,界面如果太复杂,建议用LCD控制器。高手高手高高手可以选择MCU直接驱动。

网友C:
480x272这个分辨率,使用8位色,单缓冲只需要128K的显存,使用16位色,也仅需要256K的RAM。
STM32F750有320K RAM,STM32H750有1M RAM。这几个不需要外挂RAM片,就可以驱动普清屏,布线相当简单,双面板完全搞的定。
再高点的分辩率,就可能需要外挂SDRAM,双面板画起来就难的多了。

LTDC的驱动不复杂的,基本上按照时序配置好就可以用。实际用起来感觉比用LCD控制器还简单。
后面的绘图就是读写RAM显存,这个就更没问题了。有Cache的CPU,要注意一下相关配置。

串口屏我用过迪文的,工控屏用过西门子的,WinCE的屏用过蓝海徽芯的……说实话,这些屏硬件是简单的多,基本上手就能用。
问题是真正想做个好的界面,把屏点亮只是第一步,最主要的画面处理,色彩搭配,这些还是要面对。
工控屏用西门子的有它自己的系统来做界面,问题是这个是最贵的,根本不合适批量产品。
其他的系统还是要开发界面的。除非有美工专门负责画面,不然我用什么屏做出来的界面都是一样难看……

网友F:
方案3有点嚣张了,即使能驱动了,恐怕也干不了什么其它事了

网友G:
必须FSMC,SPI在这么大的分辨率效果也不佳了。玩RGB首先你的有大内存。

网友H:
串口屏最大的缺点是一旦超过3寸就太特么贵了

网友I:
记得深圳有一家公司出的一款芯片,是专门用来驱动液晶屏的,之前看到在隔壁论坛打广告。

网友I:
刚刚搜了一下,型号是TKM32F499,不知道这个芯片有没有坑,自己玩不转,也没有入手。

楼主:
有没有用STM32的IO口模拟下面时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致看了SSD1963的资料,怎么感觉跟ILI9325这些类似。试过直接用32f103的IO口直接驱动ILI9325 ...

是指用stm32的IO模拟RGB的时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指用stm32的IO模拟RGB的时序?

为什么你会想到要模拟RGB信号,我看了SSD1963的资料,MCU端口部分都是数据信号,并没有场,帧同步这些信号,我们看的是同一个芯片资料吗。
或者参考一下这个链接吧,网上找的,没细看STM32F103 + SSD1963开发板(原理图、PCB源文件)
https://www.cirmall.com/circuit/4457

也可以用CKS32F103去替代STM32F103,完全兼容。国产替换电话:13410977213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你会想到要模拟RGB信号,我看了SSD1963的资料,MCU端口部分都是数据信号,并没有场,帧同步这些信号 ...

如果用SSD1963芯片驱动,我知道怎么用,现在想试试如果不用这个芯片,用STM32的IO口直接连TFT,然后用IO口模拟Vsync、Hsync、CLK等信号的时序,来直接驱动TFT,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用SSD1963芯片驱动,我知道怎么用,现在想试试如果不用这个芯片,用STM32的IO口直接连TFT,然后用IO ...

如果场频,帧频等信号都是高低电平信号,那用单片机模拟应该没什么问题,主要是单片机速度,看上面贴的图,单片机的主频要高于图中的VCLK信号,而且可能要至少是高5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场频,帧频等信号都是高低电平信号,那用单片机模拟应该没什么问题,主要是单片机速度,看上面贴的图 ...

了然了,先试试!多谢指教!

网友J:
用硬件SPI口驱动SPI接口模式的屏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硬件SPI口驱动SPI接口模式的屏

SPI口的有5寸的么?能否给个链接?

网友J:
引用 楼主:
SPI口的有5寸的么?能否给个链接?

   这太大了,只能用串口屏了

楼主:
暂时选择了全志的F1C100S,不知道有没有坑。

网友K(2020-07-05):
我最近在搞SPI+LTDC的液晶屏,驱动是nt35510,分辨率800*480,spi安装要求是对的,但使用软件模拟spi去初始化液晶屏始终不行,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

网友L(2021-11-17):
方案1  带LCD控制的单片机
方案2  使用外部的LCD控制器如SSD963
方案3  自己用CPLD +SDRAM做一个LCD控制器
方案4  用个性能强的单片机直接驱动TFT屏,即使TIMER + DMA方式直接输出帧信号,如MICROCHIP的LCC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