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却不太理解这些东西

楼主(2020-04-28):
新人求解:我是从电阻屏转做电容屏的,产测工具连接是这样的:Pc-开发板(搭载CY8C3688)-转接板(搭载AT81688IC)-ctp.  我手上有TTHE 和 TSTE 和 PSOC programmer 三个工具。请问这两个IC各起到什么作用?三个工具和这两个IC有什么关系?如果我要调整触摸屏按键个数需要怎么做?问题有点多,希望大侠们赐教

网友A(2023-12-26):
两个IC的作用:
CY8C3688:这是一个微控制器(MCU),它起到了处理和协调各个组件工作的作用。它可能是负责接收和处理来自触摸屏的信号,并将这些信号转换为可以被PC理解的指令或数据。
AT81688IC:这是一个触摸屏控制器芯片。它的主要作用是转换触摸屏的信号,这些信号在经过处理后可以被转换为具体的坐标或指令。
三个工具与两个IC的关系:
TTHE:这个工具的具体名称我不清楚,因为没有标准的工具使用这个简写。不过,从名字上推测,它可能与测试、编程或配置这些IC有关。
TSTE:同样,这个工具的名称也没有标准的解释。但从名字上推测,它可能与测试、设置或调整这些IC的功能参数有关。
PSOC Programmer:这是一个编程工具,通常用于为微控制器或相关芯片编程或烧录程序。
调整触摸屏按键个数的方法:
要调整触摸屏按键的个数,首先需要查看开发板和触摸屏控制器的规格书或技术文档,了解如何配置它们。这通常涉及到对微控制器的编程,以重新定义或分配更多的按键区域。这可能涉及到更改固件、调整配置寄存器或进行其他一些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