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血氧采集不准

楼主(2020-04-28):
手上有一个血氧采集方案,使用福禄克的仿真器进行测试,可以准确测量出血氧值,然后使用人体实际测试,发现人体测量结果偏低(偏低十个左右)。
有没有谁知道人体测量和仿真器测量有什么区别??

附:基线漂移我已经拉平了。

各位坛里大佬来显一下神通,帮帮小可

网友A:
如果都是偏移一个不变的值,那就做的产品里修正这个偏移不就行了。

网友B:
不同仿真器是咋回事。

网友C:
只要这个偏移值是固定的就好办了,都做个人工修正不就好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这个偏移值是固定的就好办了,都做个人工修正不就好了嘛?

可以做人工修正,可是测试的时候是依据仿真器来确定其准确度的。如果做了人工修正,那么测试就通不过,这样就不符合法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这个偏移值是固定的就好办了,都做个人工修正不就好了嘛?

谢谢您的回答:

可以做人工修正,可是测试的时候是依据仿真器来确定其准确度的。如果做了人工修正,那么测试就通不过,这样就不符合法规要求。

我现在想弄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仿真器和人测量值有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仿真器是咋回事。

谢谢您的回答:
仿真器我换了一两台试过了,没用,依旧会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都是偏移一个不变的值,那就做的产品里修正这个偏移不就行了。

网友B:
那就要看是不是仿真器接口是不是有什么偏置设置了。或者接口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