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直流毫伏信号放大

楼主(2020-04-28):
直流毫伏信号放大,用LM324,单电源供电。输入0-45MV.输出0.5-4.5V。这个我觉得是没有办法实现的,有没有人做过。

网友A:
zzzzz

@fzyuan :哦
第一级的跟随器会让误差更大的。

楼主:
输入的共模信号,造成第一级输出是2.5伏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的共模信号,造成第一级输出是2.5伏左右

这不是比较器么

楼主:
加一个反馈,输出也不正常,你没有考虑到共模信号对输出的影响

网友B:
LM324,自身失调电压有3mV的,也有5mV、7mV的,这个失调电压会叠加在输入信号上,看楼主的输出精度要求吧

楼主:
误差一点不怕,软件调零处理,现在我是怀疑单电源是无法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误差一点不怕,软件调零处理,现在我是怀疑单电源是无法实现

单电源输出到0.5V以上还是可以的,已经高于最小输出电压了

楼主:
这个电路会把共模信号一并放大,失去了意义

网友C:
就用一级放大100倍即可。多级放大是画蛇添许多足了,反而无法最低输出0.5V。

网友D:
打死也不用轨至轨的

网友C:
单电源电压选6.5V

请问大佬这个反馈上加这么多电阻的好处是什么呢 能说说吗

网友E:
用LMV358一级放大就差不多了,LM324的性能太差。

最好是用双电源,用OP07这样的低失调运放,一级搞掂。用仪器运放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