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流源设计中的运放振荡问题的解决方案

楼主(2020-04-28):
电流源设计中的运放振荡问题的解决方案

        对于工程师来说,电流源是个不可或缺的仪器,也有很多人想做一个合用的电流源,而应用开源套件,就只是用一整套的PCB,元件,程序等成套产品,参与者只需要将套件的东西焊接好,调试一下就可以了,这里面的技术含量能有多高,而我们能从中学到的技术又能有多少呢?本文只是从讲述原理出发,指导大家做个人人能掌控的电流源。本文主要就是设计到模拟部分的内容,而基本不涉及单片机,希望朋友能够从中学到点知识。

  加速补偿--校正Aopen
  校正Aopen是补偿的最佳方法,简单的Aopen补偿会起到1/F补偿难以达到的效果,但并非解决一切问题。
  如果振荡由于po位于0dB线之上造成,可想到的第一办法是去掉po.
  去掉极点作用的基本方法是引入零点。
  引入零点的最佳位置为Ro,Ro上并联电容Cs可为MOSFET输入端引入一个零点zo.
  但Ro是运放内部电阻,无法操作,因此在Ro后添加一只电阻Rs,并将Cs与Rs并联。
  如果Rs>Ro,则可基本忽略Ro的作用。
  增加Rs和Cs后,会使MOSFET输入端的极点po和零点zo频率分别为:
  po=1/2pi(Cs+Cgs)Rs,zo=1/2pICsRs.
  如果Cs>Cgs,则原有的极点po=1/2piRoCs由高频段移至低频段,频率由Cs、Cgs和Rs决定,而非Cgs和Ro决定,新引入的零点zo也在低频段并与po基本重合,两者频率差由Cgs与Cs的比例决定,因而很小。
  通常Rs=2k-5kOhm,Cs=0.01-0.1uF.
  Rs和Cs将原有极点po移至低频段并通过zo去除。像极了chopper运放里通过采样将1/f噪声量化到高频段后滤除。很多不沾边的方法思路都是相通的。
由瞬态方法分析,Cs两端电压不可突变,因此运放输出电压的变化会迅速反应到栅极,即Cs使为Cgs充电的电流相位超前pi/2.因此Cs起到加速电容作用,其补偿称为加速补偿或超前补偿。
  很多类似电路里在Rs//Cs之后会串联一只小电阻,约100 Ohm,再稍适调整零点和极点位置,此处不必再加,那个忽略的Ro很合适。
  看个范例,Agilent36xx系列的MOSFET输入级处理,由于PNP内阻很小,至少比运放低得多,因此后面有一只R42=100 Ohm.
  在此之前,如果看到C49和R39,恐怕很多坛友会很难理解其作用,然而这也正是体现模拟电路设计水平之处。有人感叹36xx系列电路的复杂,然而内行看门道,其实真正吃功夫的地方恰在几只便宜的0805电阻和电容上,而非那些一眼即可看出的LM399、AD712之类的昂贵元件。
  本次增加成本:
  3.9k Ohm电阻 1只 单价0.01元,合计0.01元
  0.1uF/50V电容 1只 单价0.03元,合计0.03元
  合计0.04元
  合计成本:9.46元
  潜在的振荡:运放的高频主极点pH
  通过加速补偿,由Cgs造成的极点作用基本消除。
  然而,0dB线附近还有一个极点--运放的高频主极点pH.
  事实上,就纯粹的运放而言,pH只在0dB线之下不远的位置。与po类似,由于gmRsample的增益作用,pH也有可能浮出0dB线,从而使Aopen与1/F的交点斜率差为40dB/DEC,引起振荡。
  pH的位置比po低,因此gmRsample的增益必须更高才能使电路由于pH而产生振荡,然而gmRsample由于datasheet中没有完整参数,实际上只能大致预测而无法精确计算。因此必须采取一定措施避免pH的作用。

网友A:
直流加两积分运放产生振荡是如何做的

网友B:
为什么运算放大器会发生振荡

网友C:
运放自激振荡如何消除

网友D:
两级运放会产生自激振荡

网友E:
参考《自控原理》和《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

网友F:
集成运放做电压跟随器自激振荡怎么办

网友G:
如何确定rc运放组成的振荡电路中的占空比

网友H:
运放的负反馈电容的好处是防止放大器振荡自击

网友I:
为什么 在运放输入端加对地电容会导致运放损坏

网友E:
负反馈电阻上并联一个小电容可以消除运放的高频自激。

网友D:
反馈前后信号的相位差在360度以上

网友C:
怎样分析运放是工作在振荡还是放大状态?

网友F:
谁知道怎么用集成运放组成“克拉波振荡器”电路

网友B:
为什么两级运放产生自激振荡

网友G:
要用什么运算放大器好

网友A:
如何用运放构建方波振荡电路?

网友H:
自激振荡如何仿真?

网友I:
运放 需要补偿电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