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Stellaris CAN 模块 控制器局域网(CAN)

楼主(2020-04-28):
控制器局域网(CAN)API 提供了用于访问 Stellaris CAN 模块的函数集。
函数能对 CAN控制器、报文对象进行配置和对 CAN 中断进行管理。Stellaris CAN 模块提供了 CAN 数据链接层的硬件处理。

因为它能被配置成具有报文过滤器并能预载报文数据,所以它能在总线上自动发送和接收报文,并相应用地通知应用。

它能自动地处理 CRC 的产生和检查、错误处理、和重发 CAN 报文。

报文对象存放在 CAN 控制器中,并且它能提供在 CAN 总线上的 CAN 模块的主接口。

这 32 个报文对象中的每一个都能被编程成可以处理一个独立的报文 ID,或能在同一个 ID上被一起链接成一个帧序列。报文标识符过滤器提供了能被编程为与任何或全部报文 ID 位相匹配的屏蔽,和帧类型。

驱动程序包含在 src/can.c 中,src/can.h 包含应用使用的 API 定义。

楼主:
API 函数
数据结构
-tCANBitClkParms;
-tCANMsgObject。
定义
-MSG_OBJ_STATUS_MASK。
枚举
-tCANIntFlags;
-tCANIntStsReg;
-tCANObjFlags;
-tCANStatusCtrl;
-tCANStsReg;
-tMsgObjType。
函数
-void CANBitTimingGet (unsigned long ulBase, tCANBitClkParms *pClkParms);
-void CANBitTimingSet (unsigned long ulBase, tCANBitClkParms *pClkParms);
-void CANDisable (unsigned long ulBase);
-void CANEnable (unsigned long ulBase);
-tBoolean CANErrCntrGet (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long *pulRxCount,
unsigned long *pulTxCount);
-void CANInit (unsigned long ulBase);
-void CANIntClear (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long ulIntClr)
-void CANIntDisable (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long ulIntFlags);
-void CANIntEnable (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long ulIntFlags);
-void CANIntRegister (unsigned long ulBase, void (*pfnHandler)(void));
-unsigned long CANIntStatus (unsigned long ulBase, tCANIntStsReg eIntStsReg);
-void CANIntUnregister (unsigned long ulBase);
-void CANMessageClear (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long ulObjID);
-void CANMessageGet (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long ulObjID, tCANMsgObject
*pMsgObject, tBoolean bClrPendingInt);
-void CANMessageSet (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long ulObjID, tCANMsgObject
*pMsgObject, tMsgObjType eMsgType);
-tBoolean CANRetryGet (unsigned long ulBase);
-void CANRetrySet (unsigned long ulBase, tBoolean bAutoRetry);
-unsigned long CANStatusGet (unsigned long ulBase, tCANStsReg eStatusReg)。

楼主:
CAN API 提供了应用所需要用来实施一个中断驱动 CAN 堆栈的全部函数。
我们能使用
这些函数控制 Stellaris 微控制器的任何一个可用的 CAN 端口,并且函数能与一个端口使用
而不会与其它端口造成冲突。
默认时 CAN 模块被禁止,因此在调用任何其他的 CAN 函数前,必须要先调用 CANInit()
函数。这样就能在使能 CAN 总线上的控制器前把报文对象初始化到一个安全的状态。同样,
在使能 CAN 控制器前,必须要对位时序值进行编程。
在位时序值被编程为一个恬当的值时,
应该要调用 CAN 总线的 CANSetBitTiming()函数。一旦调用完这二个函数,那么就可使用
CANEnable()将 CAN 控制器使能,如有需要,稍后则可使用 CANDisable()将其关闭。
调用
CANDisable()并不会重新初始化一个 CAN 控制器,因此我们可以使用它来暂时把 CAN 控
制器从总线上移除。

楼主:
CAN 控制器具有很高的可配置性并且包含 32 个报文对象,在某些条件下这些报文对象
能被编程为自动发送和接收 CAN 报文。报文对象允许应用程序自动执行一些操作而无需与
微控制器进行交互。以下是这些操作的一些范例:
-立即发送一个数据帧;
-当在 CAN 总线上发现(seen)一个正在匹配的远程帧时,发送一个数据帧;
-接收一个特定的数据帧;
-接收与某个标识符样式匹配的数据帧

楼主:
为了把报文对象配置成可以执行这些操作中的任何一个操作,应用程序必须首先要使用
CANMessageSet()来设置 32 个报文对象中的其中一个报文对象。这个函数能把一个报文对
象配置成可以发送数据或接收数据。每一个报文对象可以被配置成在发送或接收 CAN 报文
时产生中断。
当从 CAN 总线接收到数据时,应用程序可以使用 CANMessageGet()函数读取到所接收
到的报文。同样这函数也能读取这样一个报文:在改变报文对象的配置前,报文已被配置以
便定位一个报文结构。使用这个函数读取报文对象也将会清除任何报文对象中正在挂起的中
断。
一旦已使用 CANMessageSet()来完成对一个报文对象的配置,那么此函数分配报文对象
并继续执行其编程功能,除非通过调用 CANMessageClear()将其释放。在对报文对象进行新
配置前,无需请求应用程序清除报文对象,因此每次调用 CANMessageSet()时,它将会覆盖
任何之前被编程的配置。
32 个报文对象是相同的,优先级除外。最小编号的报文对象具有最高的优先级。优先
级以二种方式影响着操作。第一种,如果在同一时间准备好多个操作,那么具有最高优先级
的报文对象将会首先发生。第二种,多个报文对象正在挂起中断时,那么在读取中断状态时,
具有最高优先级的报文对象将会首先出现。由应用负责把 32 个报文对象作为一个源来管理
并确定分配和释放它们的最佳途径。

楼主:
CAN 控制器在下列条件下能够产生中断:
-当任何一个报文对象发送一个报文时;
-当任何一个报文对象接收一个报文时;
-在警告条件如一个错误计数器达到了限值或出现多个总线错误时;
-在控制器错误条件如进入总线关闭状态时。

楼主:
为了能对 CAN 中断作出处理,必须要安装一个中断处理程序。
如果需要一个动态中断
配置,那么可以使用 CANIntRegister()来注册中断处理程序。
这将会把向量表放置在一个基
于 RAM 的向量表中。然后,如果应用程序使用 Flash 中的预载向量表,那么 CAN 控制器
处理程序应该处于向量表中的恬当位置。
在这种情况下,不需要使用 CANIntRegister(),但将要使用 IntEnable()函数来使能在主处理器主机中断控制器的中断。
使用 CANIntEnable()函数就可使能模块中断,而 CANIntDisable()函数则可关闭模块中断。
一旦 CAN 中断使能,只要触发一个 CAN 中断那么就将调用中断处理程序。
通过使用CANIntStatus()函数,处理程序就能确定是由哪一个条件而引起的中断。
当一个中断发生时,多个条件被挂起。因此处理程序必须被设计成在退出前对全部挂起的中断条件进行处理。
在退出处理程序前,必须清除每一个中断条件。
清除中断条件有二种方法。CANIntClear()函数将会清除一个特定的中断条件而无需进行处理程序所要求的进一步操作。
但是,处理程序也能通过执行某些操作来清除中断条件。
如果中断为一个状态中断,那么通过使用CANStatusGet()读取状态寄存器就可以清除中断。
如果中断是由其中一个报文对象引起的,那么使用 CANMessageGet()读取报文对象就可将其清除。

楼主:
这里有几种状态寄存器能帮助应用程序对控制器进行管理。CANStatusGet()函数能读取
状态寄存器。其中有一个控制器状态寄存器能提供总的状态信息如错误或警告条件。
同样也有几个状态寄存器在使用 32 位状态映射(一位代表着一个报文对象)时能立即提供参报文
对象的全部信息。
这些状态寄存器能确定:

-哪些报文对象未对所接收到的数据进行处理;
-哪些报文对象正在挂起发送请求;
-哪些报文对象被分配为使用。

楼主:
数据结构文件tCANBitClkParms
定义: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int uSyncPropPhase1Seg;
unsigned int uPhase2Seg;
unsigned int uSJW;
unsigned int uQuantumPrescaler;
}
tCANBitClkParms

楼主:
成员:
uSyncPropPhase1Seg:这个值保存同步、传播和以 time quanta 来计量的相缓冲区 1 区
(segment)的和。此设置的有效值为 2~16。
uPhase2Seg:这个值保存以 time quanta 来计量的相缓冲区 2 区(segment)的值。
此设置的有效值为 1~8。
uSJW:这个值保存以 time quanta 来计量的再同步跳跃宽度。此设置的有效值为 1~4。
uQuantumPrescaler:这个值保存用来确定time quanta的CAN_CLK分频器。此设置的有效
值范围为1~1023。

楼主:
此结构是对与设置 CAN 控制器的位时序相关的值进行压缩。当调用 CANGetBitTiming
和 CANSetBitTiming 函数时,使用此结构。

楼主:
tCANMsgObject
定义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long ulMsgID;
unsigned long ulMsgIDMask;
unsigned long ulFlags;
unsigned long ulMsgLen;
unsigned char *pucMsgData;
}
tCANMsgObject

楼主:
成员:
ulMsgID 用作 11 或 29 位标识符的 CAN 报文标识符。
ulMsgIDMask 在使能标识符过滤器时所使用的报文标识符屏蔽。
ulFlags 此值保存多个状态标志和 tCANObjFlags 所指定的设置。
ulMsgLen 此值是报文对象中的数据字节数。
pucMsgData 这是指向报文对象的数据的指针。

楼主:
描述:
此结构是对与 CAN 控制器中的一个 CAN 报文对象相关的项目进行压缩。

楼主:
定义文件
MSG_OBJ_STATUS_MASK
此定义要与 tCANObjFlags 所枚举的值一起使用,以允许只检查状态标志和非配置标志,

楼主:
枚举文件
tCANIntFlags
描述
这些定义是用来指定 CANIntEnable()和 CANIntDisable()的中断源。
枚举器
CAN_INT_ERROR 这个标志是用来允许 CAN 控制器产生错误中断。
CAN_INT_STATUS 这个标志是用来允许 CAN 控制器产生状态中断。
CAN_INT_MASTER 这个标志是用来允许 CAN 控制器产生任何 CAN 中断。
如果不设置此标志,那么 CAN 控制器将不会产生中断。

楼主:
tCANIntStsReg
描述:
这个数据类型是用来识别中断状态寄存器。当调用 CANIntStatus()函数时,就可使用此
数据类型。
枚举器:
CAN_INT_STS_CAUSE 读取 CAN 中断状态信息。
CAN_INT_STS_OBJECT 读取一个报文对象的中断状态。

楼主:
tCANObjFlags
描述:
当调用 CANMessageSet()和 CANMessageGet()函数时,这些标志由 tCANMsgObject 变
量使用。

楼主:
枚举器:
MSG_OBJ_TX_INT_ENABLE 这表明应使能或使能发送中断。
MSG_OBJ_RX_INT_ENABLE 这表明应使能或使能接收中断。
MSG_OBJ_EXTENDED_ID 这表明一个报文对象将会使用或正在使用一个扩展标识
符。
MSG_OBJ_USE_ID_FILTER 这表明一个报文对象将会使用或正在使用基于对象的报
文标识符的过滤。
MSG_OBJ_NEW_DATA 这表明报文对象的新数据可用。
MSG_OBJ_DATA_LOST 这表明数据已丢失,因为这个报文对象是最后被读取。
MSG_OBJ_USE_DIR_FILTER 这表明一个报文对象将会使用或正在使用基于传递方
向的过滤。如果使用了方向过滤,那么同样必须要使能
ID 过滤。
MSG_OBJ_USE_EXT_FILTER 这表明一个报文对象将会使用或正在使用基于扩展标
识符的报文标识符过滤。如果使用了扩展标识符,那
么同样必须要使能 ID 过滤。
MSG_OBJ_REMOTE_FRAME 这表明一个报文对象是一个远程帧。
MSG_OBJ_NO_FLAGS 这表明一个报文对象不用设置标志。

楼主:
tCANStatusCtrl
描述:
当调用 CANStatusGet()函数时,下列枚举包含所有能被返回的错误或状态指示。

楼主:
枚举器:
CAN_STATUS_BUS_OFF CAN 控制器已进入一个总线关闭状态。
CAN_STATUS_EWARN CAN 控制器错误级别已到达警告级别。
CAN_STATUS_EPASS CAN 控制器错误级别已到达错误被动级别。
CAN_STATUS_RXOK 在最后读取这个状态后成功接收一个报文。
CAN_STATUS_TXOK 在最后读取这个状态后成地发送一个报文。
CAN_STATUS_LEC_MSK 这是最后错误代码段的屏蔽。
CAN_STATUS_LEC_NONE 无错误。
CAN_STATUS_LEC_STUFF 一个位填充错误已发生。
CAN_STATUS_LEC_FORM 一个格式化错误已发生。
CAN_STATUS_LEC_ACK 一个应答错误已发生。
CAN_STATUS_LEC_BIT1 位电平为 1 的总线时间比所允许的更长。
CAN_STATUS_LEC_BIT0 位电平为 0 的总线时间比所允许的更长。
CAN_STATUS_LEC_CRC 一个 CRC 错误已发生。
CAN_STATUS_LEC_MASK 这是 CAN 最后错误代码(LEC)的屏蔽。

楼主:
tCANStsReg
描述:
当调用 CANStatusGet()函数时,此数据类型是用来识别要读取哪一个状态寄存器。

楼主:
枚举器:
CAN_STS_CONTROL 读取完整 CAN 控制器状态。
CAN_STS_TXREQUEST 读取带有一个发送请求设置的报文对象的完整 32 位屏蔽。
CAN_STS_NEWDAT 读取新数据可用的报文对象的完整 32 位屏蔽。
CAN_STS_MSGVAL 读取被使能的报文对象的完整 32 位屏蔽。

楼主:
tMsgObjType
描述:
此定义用来确定通过调用 CANMessageSet() API 来设置报文对象的类型。

楼主:
枚举器:
MSG_OBJ_TYPE_TX 发送报文对象。
MSG_OBJ_TYPE_TX_REMOTE 发送远程请求报文对象。
MSG_OBJ_TYPE_RX 接收报文对象。
MSG_OBJ_TYPE_RX_REMOTE 接收远程请求报文对象。
MSG_OBJ_TYPE_RXTX_REMOTE 远程帧接收具有自动发送的远程报文对象。

楼主:
函数文件
CANBitTimingGet
读取 CAN 控制器位时序的当前设置。
函数原型:
void
CANBitTimingGet(unsigned long ulBase,
tCANBitClkParms *pClkParms)
参数:
ulBase 是 CAN 控制器的基址。
pClkParms 是指针,指向保存时序参数的结构。

楼主:
描述:此函数 CAN 控制器位时钟时序的当前配置,并把结果信息存放在调用者所提供的结构
中。在 ClkParms 所指向的结构中返回的值的含义,请参考 CANBitTimingSet()。
此函数取代了最初的 CANGetBitTiming() API 并执行相同的操作。can.h 中提供了一个
宏把最初的 API 映射到这个 API 中。 返回:无。

楼主:
CANBitTimingSet
对 CAN 控制器位时序进行配置。

楼主:
函数原型:
void
CANBitTimingSet(unsigned long ulBase,
tCANBitClkParms *pClkParms)

楼主:
参数:
ulBase 是 CAN 控制器的基址。
pClkParms 指向具有时钟参数的结构。

楼主:
描述:
对 CAN 总线位时序的不同时序参数进行配置:传播区、相缓冲区 1 区、相缓冲区 2 区
和同步跳跃宽度。传播区和相缓冲区 1 区的值来自组合 pClkParms->uSyncPropPhase1Seg 参
数。相缓冲区 2 由 pClkParms->uPhase2Seg 参数确定。这二个参数,连同 pClkParms->uSJW
都是基于 位时间量 的单位。 实际量时 间是由指 定 CAN 模 块时钟的 分频因子的
pClkParms->uQuantumPrescaler 值确定。
以量为单位的总位时间将会是两个 Seg 参数的和,如下:
bit_time_q = uSyncPropPhase1Seg + uPhase2Seg + 1
注意,Sync_Seg 的一个周期是一个量,并且它被加到 Prop_Seg 和 Phase1_Seg 的正确周
期上。
这个等式确定实际位速率,如下:
CAN Clock / ((uSyncPropPhase1Seg + uPhase2Seg + 1) * (uQuantumPrescaler))
这意味着 uSyncPropPhase1Seg = 4、uPhase2Seg = 1、uQuantumPrescaler = 2 和一个 8MHz
的 CAN 时钟,那么位速率将会是(8 MHz) / ((5 + 2 + 1) * 2)或 500 Kbit/sec。
此函数取代了最初的 CANSetBitTiming() API 并执行相同的操作。can.h 中提供了一个宏
把最初的 API 映射到这个 API 中。
返回:
无。

楼主:
CANDisable
关闭 CAN 控制器。

函数原型:
void
CANDisable(unsigned long ulBase)
参数:
ulBase 是要关闭的 CAN 控制器的基址。
描述:
关闭报文处理的 CAN 控制器。当关闭时,控制器将不再自动处理 CAN 总线上的数据。
调用 CANEnable(),就能重新启动控制器。CAN 控制器的状态和控制器的报文对象仍与调
用此函数前的一样。
返回:
无。

楼主:
CANEnable
使能 CAN 控制器。
函数原型:
void
CANEnable(unsigned long ulBase)
参数:
ulBase 是要使能的 CAN 控制器的基址。

描述:使能报文处理的 CAN 控制器。一旦使能,控制器将自动发送任何挂起的帧,并对任何接收到的帧作出处理。调用 CANDisable(),就可停止控制器。在调用 CANEnable()前,应先调用 CANInit()来初始化控制器,并应通过调用 CANBitTimingSet()来对 CAN 总线进行配置。返回:无。

楼主:
CANErrCntrGet
读取 CAN 控制器错误计数器寄存器。
函数原型:
tBoolean
CANErrCntrGet(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long *pulRxCount,
unsigned long *pulTxCount)
参数:
ulBase 是 CAN 控制器的基址。
pulRxCount 是指向存放接收错误计数器的位置的指针。
pulTxCount 是指向存放发送错误计数器的位置的指针。
描述:
读取错误计数器寄存器并把发送和接收错误计数值返回给调用者,以及返回一个表示控
制器接收计数器是否已到达到错误被动限制的标志。接收和发送错误计数器的值通过参数所
提供的指针返回。
调用此函数后,*pulRxCount 将会保存当前接收错误计数并且*pulTxCount 将会保存当
前发送错误计数。
返回:
如果发送错误计数已达到了错误被动限制则返回 True;如果错误计数低于错误被动限
制则返回 False。

楼主:
CANInit
在复位后初始化 CAN 控制器。
函数原型:
void
CANInit(unsigned long ulBase)
参数:
ulBase 是 CAN 控制器的基址。
描述:
复位后,CAN 控制器处于关闭状态。
但是,用于报文对象的内存包含着未定义的值并且在首次使能 CAN 控制器之前必须要将内存清除。
这样就能防止在配置报文对象之前进行不必要的数据传送或接收。
必须要先调用此函数,然后才能首次使能控制器。
返回:
无。

楼主:
CANIntClear
清除一个 CAN 中断源。
函数原型:
void
CANIntClear(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long ulIntClr)
参数:
ulBase 是 CAN 控制器的基址。
ulIntClr 是表示要清除哪一个中断源的值。
描述:
此函数用来清除一个特定的中断源。ulIntClr 参数应该是下列值中的其中之一:
z CAN_INT_INTID_STATUS – 清除一个状态中断;
z 1-32 – 清除特定的报文对象中断。
不需要使用此函数来清除一个中断。只有在应用想要清除一个中断源而无需执行正常中
断操作时才应使用此函数。
通常地,状态中断是通过使用 CANStatusGet()来读取控制器状态而被清除的。而一个特
定的报文对象通常是通过使用 CANMessageGet()来读取报文对象而被清除的。
注:由于在 Cortex-M3 处理器包含有一个写入缓冲区,处理器可能要过几个时钟周期才能真正把中断
源清除。因此,建议在中断处理程序中要早些把中断源清除掉(反对在最后的操作才清除中断源)以避免
在真正清除中断源之前从中断处理程序中返回。如果操作失败可会能导致立即再次进入中断处理程序。(因
为 NVIC 仍会把中断源看作是有效的)。
返回:
无。

楼主:
CANIntDisable
关闭单独的 CAN 控制器中断源。
函数原型:
void
CANIntDisable(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long ulIntFlags)
参数:
ulBase 是 CAN 控制器的基址。
ulIntFlags 是要被关闭的中断源的位屏蔽。
描述:
关闭特定的 CAN 控制器中断源。只有使能的中断源才能引起一个处理器中断。
此 ulIntFlags 参数具有与 CANIntEnable()函数中的 ulIntFlags 参数相同的定义。
返回:
无。

楼主:
CANIntEnable
使能单独的 CAN 控制器中断源。
函数原型:
void
CANIntEnable(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long ulIntFlags)
参数:
ulBase 是 CAN 控制器的基址。
ulIntFlags 是要被使能的中断源的位屏蔽。
描述:
使能特定的 CAN 控制器中断源。只有使能的中断源才能引起一个处理器中断。
ulIntFlags 参数是下列任何值的逻辑或:
z CAN_INT_ERROR – 一个控制器错误条件已发生;
z CAN_INT_STATUS – 一个报文传送已完成,或检测到一个总线错误;
z CAN_INT_MASTER – 允许 CAN 控制器产生中断。
为了产生任何中断,必须使能 CAN_INT_MASTER。另外,为了使一个报文对象的任
何特殊传输能产生一个中断,此报文对象必须要使能中断(请参考 CANMessageSet())。如
果控制器进入“总线关闭”条件,或如果错误计数器达到了限值,那么 CAN_INT_ERROR
将产生一个中断。CAN_INT_STATUS 将会在多个状态条件下产生一个中断并且能提供的中
断比应用需要处理的还要多。当一个中断发生时,使用 CANIntStatus()则可确定中断发生的
原因。
返回:
无。

楼主:
CANIntRegister
注册一个 CAN 控制器的中断处理程序。
函数原型:
void
CANIntRegister(unsigned long ulBase,
void (*pfnHandler)(void))
参数:
ulBase 是 CAN 控制器的基址。
pfnHandler 是指针,指向在使能的 CAN 中断发生时要被调用的函数。
描述:
此函数把中断处理程序注册到中断向量表中,并使能中断控制器的 CAN 中断;必须通
过使用 CANIntEnable()来使能特定的 CAN 中断源。即将被注册的中断处理程序必须要清除
中断源,这时则可以使用 CANIntClear()。
如果应用程序正在使用存放在 Flash 的一个静态向量表,则无需要以这样的方式注册中
断处理程序。反之,应该使用 IntEnable()来使能中断控制器的 CAN 中断。
也可参考:
有关注册中断处理程序的重要信息,请参考 IntRegister()。
返回:
无。

楼主:
CANIntStatus
返回 CAN 控制器当前中断状态。
函数原型:
unsigned long
CANIntStatus(unsigned long ulBase,
tCANIntStsReg eIntStsReg)
参数:
ulBase 是 CAN 控制器的基址。
eIntStsReg 表示要读取哪一个中断状态寄存器。
描述:
返回二个中断状态寄存器的其中一个值。读中断状态寄存器是由 eIntStsReg 参数决定,
它是下列值中的其中之一:
z CAN_INT_STS_CAUSE – 表示中断产生的原因;
z CAN_INT_STS_OBJECT – 表示正在挂起全部报文对象的中断。
CAN_INT_STS_CAUSE 返回控制器中断寄存器的值并表示中断产生的原因。如果原因
是一个状态中断,那么它将是 CAN_INT_INTID_STATUS 的一个值。在这种情况下,应该
使用 CANStatusGet()函数读取状态寄存器。调用此函数读取状态寄存器也将会清除状态中
断。如果中断寄存器的值处于 1-32 之间,那么即表示具有高优先级编号的报文对象正在挂
起一个中 断。通过 使 用 CANIntClear() 函 数 ,或在一 个接收到 的报文情 况下使用
CANMessageGet()读取报文,就能清除报文对象中断。中断处理程序能再次读取中断状态,
以确保在中断返回前清除全部挂起的中断。
CAN_INT_STS_OBJECT 返回一个表示报文对象正在挂起中断的位屏蔽。这就能立即发现全部挂起的中断,而无需使用 CAN_INT_STS_CAUSE 重复读取中断寄存器。
返回:
返回中断状态寄存器中的一个值。

楼主:
CANIntUnregister
注销一个 CAN 控制器的中断处理程序。
函数原型:
void
CANIntUnregister(unsigned long ulBase)
参数:
ulBase 是 CAN 控制器的基址。
描述:
此函数把以前注册的中断处理程序注销并禁止中断控制器的中断。
也可参考:
有关注册中断处理程序的重要信息,请参考 IntRegister()。
返回:
无。

楼主:
CANMessageClear
清除一个不再使用的报文对象。
函数原型:
void
CANMessageClear(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long ulObjID)
参数:
ulBase 是 CAN 控制器的基址。
ulObjID 是要禁止的报文对象编号(1-32)。
描述:
此函数清除一个不再使用的特定的报文对象。一旦一个报文对象已被“清除”,那么它
将不能再自动地发送或接收报文,或产生中断。
返回:
无。

楼主:
CANMessageGet
读取其中一个报文对象缓冲区的 CAN 报文。
函数原型:
void
CANMessageGet(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long ulObjID,
tCANMsgObject *pMsgObject,
tBoolean bClrPendingInt)
参数:
ulBase 是 CAN 控制器的基址。
ulObjID 是要读取的对象编号(1-32)。
pMsgObject 指向一个包含报文对象段的结构。
bClrPendingInt 表示是否应该清除一个相关的中断。
描述:
此函数一般读取 CAN 控制器的 32 个报文对象中的其中之一的内容,并把它返回给调
用者。返回的数据被存放在 pMsgObject 所指向的,由调用者提供的结构的段(fields)中。
此数据由 CAN 报文所有组成部分再加上一些控制和状态信息构成。
通常此函数是读取接收的到和存放着一个带有某个标识符的 CAN 报文的报文对象。但是,
它也能用来读取报文对象的内容,以防在只需要对上一次设置的结构进行部分更改时能装载结构
段。
当使用 CANMessageGet 时,全部结构的相同段是以使用 CANMessageSet()函数那样的
相同方式定位,以下除外:
pMsgObject->ulFlags:
z MSG_OBJ_NEW_DATA 表示自从上一次读取后,这是否是新数据。
z MSG_OBJ_DATA_LOST 表示至少在这个报文对象中接收到一个报文,并且在被覆
写前不被主机读取。
返回:
无。

楼主:
CANMessageSet
配置 CAN 控制器的一个报文对象。
函数原型:
void
CANMessageSet(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long ulObjID,
tCANMsgObject *pMsgObject,
tMsgObjType eMsgType)
参数:
ulBase 是 CAN 控制器的基址。
ulObjID 是要配置的对象编号(1-32)。
pMsgObject 是指向一个包含报文对象设置的结构的指针。
eMsgType 表示这个对象的报文类型。
描述:
此函数一般对 CAN 控制器的 32 个报文对象中的任何一个报文对象进行配置。一个报
文对象能被配置成 CAN 报文对象的任何类型和自动发送和接收的几个选项。此次调用允许
报文对象被配置可以在接收完或发送完报文时产生中断。报文对象也能被配置成具有一个过
滤器/屏蔽,所以只有符合某参数的报文在 CAN 总线上被发现时才执行操作。
eMsgType 参数必须是下列值中的一个:
-MSG_OBJ_TYPE_TX – CAN 发送报文对象;
-MSG_OBJ_TYPE_TX_REMOTE – CAN 发送远程请求报文对象;
-MSG_OBJ_TYPE_RX – CAN 接收报文对象;
-MSG_OBJ_TYPE_RX_REMOTE – CAN 接收远程请求报文对象;
-MSG_OBJ_TYPE_RXTX_REMOTE – CAN 远程帧接收远程,然后发送报文对象。
pMsgObject 所指向的报文对象必须由调用者来定位,如下:
-ulMsgID – 包含报文 ID,11 位或 29 位;
-ulMsgIDMask – 如果标识符过滤使能,ulMsgID 的位屏蔽必须匹配;
-ulFlags;
♦ 设置 MSG_OBJ_TX_INT_ENABLE 标志,以使能发送时的中断;
♦ 设置 MSG_OBJ_RX_INT_ENABLE 标志,以使能接收时的中断;
♦ 设置 MSG_OBJ_USE_ID_FILTER 标志,以使能基于 ulMsgIDMask 所指定的标
识符屏蔽的过滤。
-ulMsgLen – 报文数据的字节数。对于一个远种帧而言,这应该是一个非零的偶数;
它应该与响应数据帧的期望数据字节匹配;
-pucMsgData – 指向一个包多达 8 个数据字节的数据帧的缓冲区。

楼主:
为了直接把一个数据帧或远程帧发送出去,要执行下列步骤:
1 把 tMsgObjType 设置为 MSG_OBJ_TYPE_TX。
2 把 ulMsgID 设为报文 ID。
3 设置 ulFlags,设置 MSG_OBJ_TX_INT_ENABLE,以便在发送报文时获取一个中断。
为了禁止基于报文标识符的过滤,一定不要设置 MSG_OBJ_USE_ID_FILTER。
4 把 ulMsgLen 设置为数据帧的字节数。
5 把 pucMsgData 设置为指向一个包含报文字节的数组(如果是一个数据帧,不适用此
操作;如果是一个远程帧,把这设置为指向一个有效缓冲区则是一个好方法)。
6 调用此函数,并把 ulObjID 设置为 32 个对象缓冲区中的其中一个缓冲区。
为了接收一个特定的数据帧,要执行下列步骤:
1 把 tMsgObjType 设置为 MSG_OBJ_TYPE_RX。
2 把 ulMsgID 设为完整报文 ID,或使用部分 ID 匹配的部分屏蔽。
3 设置 ulMsgIDMask 位,用于在对比过程中的屏蔽。
4 按如下设置 ulFlags:
♦ 设置 MSG_OBJ_TX_INT_ENABLE 标志,以便在接收数据帧时被中断;
♦ 设置 MSG_OBJ_USE_ID_FILTER 标志,以便使能基于过滤的标识符。
5 把 ulMsgLen 设置为期望数据帧的字节数。
6 此次调用并不使用 pucMsgData 所指向的缓冲区。
6 调用此函数,并把 ulObjID 设置为 32 个对象缓冲区中的其中一个缓冲区。
如果您指定的报文对象缓冲区已包含有一个报文标识符,那么它将会被覆写。
返回:

楼主:
CANRetryGet
返回自动重发的当前设置。
函数原型:
tBoolean
CANRetryGet(unsigned long ulBase)
参数:
ulBase 是 CAN 控制器的基址。
描述:
读取 CAN 控制器中的自动重发的当前设置,并把它返回给调用者。
返回:
如果使能自动重发,返回 True,否则返回 False。

楼主:
CANRetrySet
设置 CAN 控制器自动重发操作。
函数原型:
void
CANRetrySet(unsigned long ulBase,
tBoolean bAutoRetry)
参数:
ulBase 是 CAN 控制器的基址。
bAutoRetry 使能自动重发。
描述:
使能或禁止含有检测错误报文的自动重发。如果 bAutoRetry 为 True,那么使能自动重
发,否则将其禁止。
返回:
无。

楼主:
CANStatusGet
读取其中一个控制器状态寄存器。
函数原型:
unsigned long
CANStatusGet(unsigned long ulBase,
tCANStsReg eStatusReg)
参数:
ulBase 是 CAN 控制器的基址。
eStatusReg 是要读的状态寄存器。
描述:
读取 CAN 控制器中的一个状态寄存器,并把它返回给调用者。不同的状态寄存器为:
-CAN_STS_CONTROL – 主控制器状态;
-CAN_STS_TXREQUEST – 挂起发送对象的位屏蔽;
-CAN_STS_NEWDAT –具有新数据的对象的位屏蔽;
-CAN_STS_MSGVAL – 含有有效配置的对象的位屏蔽。
在读取主控制器状态寄存器时,将清除一个正在挂起的状态中断。如果原因是一个状态
中断,那么就应该在 CAN 控制器的中断处理程序中使用此操作。控制器状态寄存器段如下
所示:
-CAN_STATUS_BUS_OFF – 控制器处于总线关闭条件;
-CAN_STATUS_EWARN – 一个错误计数器已达到了至少为 96 的限值;
-CAN_STATUS_EPASS – CAN 控制器处于错误被动状态;
-CAN_STATUS_RXOK –成功地接收到一个报文(独立于任何报文过滤);
-CAN_STATUS_TXOK – 成功地发送一个报文;
-CAN_STATUS_LEC_MSK – 最后错误代码位屏蔽(3 位);
-CAN_STATUS_LEC_NONE – 无错误;
-CAN_STATUS_LEC_STUFF – 检测到填充错误;
-CAN_STATUS_LEC_FORM – 报文的固定格式部分发生一个格式错误;
-CAN_STATUS_LEC_ACK – 一个发送的报文不被应答;
-CAN_STATUS_LEC_BIT1 – 当尝试在隐性模式(recessive mode)下发送时,检
测到一个显性电平(dominant level);
-CAN_STATUS_LEC_BIT0 –当尝试在显性模式(dominant mode)下发送时,检测
到一个隐性电平(recessive level);
-CAN_STATUS_LEC_CRC – CRC – 在所接收到报文中的 CRC 错误。
余下的状态寄存器是报文对象的 32 位位映射。使用它们就能快速得到全部报文对象的
状态信息,而无需单独询问每一个状态寄存器。它们包含下列信息:
-CAN_STS_TXREQUEST – 如果一个报文对象的 TxRequest 位被设,这就意味着这
个对象的发送正在挂起。应用能使用这个信息确定哪些对象仍在等待着发送一个报
文;
-CAN_STS_NEWDAT – 如果一个报文对象的 NewDat 位被设,这就意味着已接收
到这个对象的新报文,且并未被主应用程序挑选到;
-CAN_STS_MSGVAL – 如果一个报文对象的 MsgVa 位被设,这就意味着它已编程
一个有效的配置。主应用程序能使能此信息来确定哪些报文对象是空的/未被使用
的。
返回:
返回状态寄存器的值。

楼主:
编程示例
这个示例代码将把 CAN 控制器 0 的数据发送到 CAN 控制器 1 中。为了能实际上接收
到数据,必须在这二个端口之间连接一个外部电缆。在这个示例中,二个控制器都被配置为
具有 1Mbit 的操作速率。

楼主:
tCANBitClkParms CANBitClk;
tCANMsgObject sMsgObjectRx;
tCANMsgObject sMsgObjectTx;
unsigned char ucBufferIn[8];
unsigned char ucBufferOut[8];
//
// 把全部报文对象的状态和 CAN 模块的状态复位为一个已知状态
//
CANInit(CAN0_BASE);
CANInit(CAN1_BASE);
//
// 把控制器配置为具有 1 Mbit 的操作速率
//
CANBitClk.uSyncPropPhase1Seg = 5;
CANBitClk.uPhase2Seg = 2;
CANBitClk.uQuantumPrescaler = 1;
CANBitClk.uSJW = 2;
CANSetBitTiming(CAN0_BASE, &CANBitClk);
CANSetBitTiming(CAN1_BASE, &CANBitClk);
//
// 使 CAN0 器件不处于 INIT 状态
//
CANEnable(CAN0_BASE);
CANEnable(CAN1_BASE);
//
// 配置一个接收对象
//
sMsgObjectRx.ulMsgID = (0x400);
sMsgObjectRx.ulMsgIDMask = 0x7f8;
sMsgObjectRx.ulFlags = MSG_OBJ_USE_ID_FILTER;
sMsgObjectRx.ulMsgLen = 8;
sMsgObjectRx.pucMsgData = ucBufferIn;
CANMessageSet(CAN1_BASE, 1, &sMsgObjectRx, MSG_OBJ_TYPE_RX);
//
// 配置并启动报文对象发送
//
sMsgObjectTx.ulMsgID = 0x400;
sMsgObjectTx.ulFlags = 0;
sMsgObjectTx.ulMsgLen = 8;
sMsgObjectTx.pucMsgData = ucBufferOut;
CANMessageSet(CAN0_BASE, 2, &sMsgObjectTx, MSG_OBJ_TYPE_TX);
//
// 等待新数据变为可用
//
while((CANStatusGet(CAN1_BASE, CAN_STS_NEWDAT) & 1) == 0)
{
//
// 把报文对象的报文读出
//
CANMessageGet(CAN1_BASE, 1, &sMsgObjectRx, true);
}
//
// 处理在 sMsgObjectRx.pucMsgData 中的数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