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函数调用

楼主(2019-10-31):
输入参数:addr  输入的寄存器地址, *str 被调用的数组
函数功能:Read_addr_dat(addr) 读取 地址为addr的值
void read_addr_str(uint8_t addr,uint8_t *str)
{
        uint8_t i,x;
        for(i=0;i<7;i++)
        {
                *str=Read_addr_dat(addr+i);
                str++;
//                x=Read_addr_dat(addr+i);
//                printf("% 0x   ",x);

        }
}
在mian.c内定义 数组Time【】
        uint8_t Time[7];

在主函数内 调用上面的函数  read_addr_str(0,Time);

问题:
若取掉上面的屏蔽
                x=Read_addr_dat(addr+i);
                printf("% 0x   ",x);

打印出结果为
20   50   10   20   2   1   17
这是想要的到的结果  也是对的结果
可如果在调用完read_addr_str(0,Time);

         printf("\n\rTime \n\r");
        while(Time!='\0')
                for(i=0;i<7;i++)
                {
                        printf("% 0x   ",Time);
                          i++;
                }
打印出来的结果是

20   50   10   20   eb   ff   16

这是错误的

请问这函数read_addr_str(0,Time); 哪里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