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方波驱动继电器电路

楼主(2020-04-28):
如图是脉冲驱动继电器电路图,D5/D6作用?D5不要,脉冲驱动不了继电器。

弄个磁保持继电器不好吗?

网友A:
形成单向导电通路给C5充电,D5不要(断开)自然就没通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形成单向导电通路给C5充电,D5不要(断开)自然就没通路了。

请问下充电回路怎么经过D5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下充电回路怎么经过D5的?

驱动信号下降时会致使D5导通,然后驱动信号上升时D6导通(D5截止)使得前面D5导通的电量由D6向C5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信号下降时会致使D5导通,然后驱动信号上升时D6导通(D5截止)使得前面D5导通的电量由D6向C5充电。
...

驱动信号下降时D5 正负极电平都是0V,导通不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驱动信号下降时D5 正负极电平都是0V,导通不了吧?

注意这里有个电容C6。如果一开始C6无电荷(两端电压相同),驱动信号升高时会对C6充电致使其上正下负,那么当驱动信号下降时C6下端电压就会低于零(地电位)使得D5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这里有个电容C6。如果一开始C6无电荷(两端电压相同),驱动信号升高时会对C6充电致使其上正下负,那 ...

工作过程如下图所示,不知道正确不:
1.高电平时,通过C6——D6给C5充电,C6充电为上+下—。
如同1,红色箭头所示。
2.低电平时,C6——D5放电给C5充电。
如同2,红色箭头所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作过程如下图所示,不知道正确不:
1.高电平时,通过C6——D6给C5充电,C6充电为上+下—。
如同1,红色 ...

“2.低电平时,C6——D5放电给C5充电。”

低电平不会对C5充电,因为那时D6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低电平时,C6——D5放电给C5充电。”

低电平不会对C5充电,因为那时D6截止。

D5 只是给C6放电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D5 只是给C6放电用的?

是的。

网友B(2022-02-18):
这个方波的频率与电容C5的容值及D6负极电压关系,有公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低电平时,C6——D5放电给C5充电。”

低电平不会对C5充电,因为那时D6截止。

请问一下,我把C6 D5去掉,不是更好吗?  D6左边直接接方波

网友D:
为什么要搞这么复杂? 直接去掉C6,D5,D6就好

网友E:
只有不停发出脉冲才能驱动继电器,防止死机时一直驱动继电器

你的理解正确,我前面的所说 “死机时如果正好遇到信号输出高电平,那么也会一直驱动继电器吸合。”是错误的,请原谅。
死机时如果正好遇到信号输出高电平,那么也会一直驱动继电器吸合。

网友F:
如果只要有方波输出,继电器就应该一直保持接触;没有方波输出,继电器应该立即释放。那么,D5的主要作用就是反向释放C6上的电荷,否则C6上的电荷经D6回路充满(上正下负)后,就失去对方波的传导作用,也就无法继续对C5进行充电,使C5能为Q11提供偏置电流,继电器也就不会吸合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如果只要有方波输出,继电器就应该一直保持接触;没有方波输出,继电器应该立即释放。那么,D5的主要作用就 ...

仿看门狗电路原理即可实现。太杂了。

网友H:
继电器的寿命如何?!

网友G:
用RS触发器+硬件看门狗IC即可解决,用一个信号定时刷新看门狗计数器及置位RS触发器,看门狗的输出接到RS的R端(复位端)。RS的输出去控制继电器的。没有刷新信号时,看门狗输出复位RS输出,关门继电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用RS触发器+硬件看门狗IC即可解决,用一个信号定时刷新看门狗计数器及置位RS触发器,看门狗的输出接到RS的R ...

有没有可能静电/干扰强烈的话,单片机复位都没用,单片机内部进入了闩锁效应。

那就从电源,IO,通信,空间幅射中考量EMI,EMC的问题,改的问题不是MC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