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这个单片机之间通讯的波特率是先定好?还是计算出来?...

楼主:
这个单片机之间通讯的波特率是先定好?还是计算出来?另外为什么晶振会有

11.0592M这样一个值呢?常见的频率都是4M  8M  12M  16M  24M

网友A(2020-04-29):
波特率有标准,历史远久于MCU,MCU想跟别人的标准设备通讯就必须兼容标准。

网友A:
至于非整数频率的晶体,已经在另帖中说过是MCS51系列波特率发生器设计的结果,根据标准波特率逆推算出的晶体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于非整数频率的晶体,已经在另帖中说过是MCS51系列波特率发生器设计的结果,根据标准波特率逆推算出的晶 ...

这个波特率计算方法在网站上找了下   好好多种方法计算 千奇百怪

网友A(点评):
不同MCU的设计不同,计算方法也各自不同。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单片机里面有计算波特率的方法吗,波特率是否可以理解为通讯的频率和节奏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每个带串口的MCU都有波特率计算方法,具体去看器件手册,不同体系、型号的MCU会有不同之处。波特率简单理解就是速度,别复杂化。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波特率和ADC转换速度有没有关联?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二者完全无关,描述的根本就不是一个范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波特率计算方法在网站上找了下   好好多种方法计算 千奇百怪

波特率确定远早于现代单片机的流行时代。是由历史原因在很早以前就确定的,例如9600   19200。
至于非整数频率晶振,则是为了满足各类特定频率的需要而推算出来的,比如为了标准的波特率整数倍关系而采用11.0592MHz,而还有的别的频率则为了IIS等需要特定频率的数据通信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