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DIO的IO口与UART4的IO口冲突

楼主(2020-04-28):
遇上了跟2012年(SDIO秒杀了2个串口...)这个帖子一样的问题!请求各位大佬的帮助~
芯片同样是STM32F103ZE,也是因为串口1、2、3已经被使用了,需要用到UART4连接ESP8266,但是发现SDIO的IO口占用了UART4,这要怎么解决呢?
之前那位楼主说已经解决,用的方法(先打开SDIO的RCC,再打开串口的RCC,用UART的RXD直接当作GPIO用,模拟发送,可以成功)具体是怎么实现的呢,有大佬知道嘛?跪求解答,谢谢!

网友A:
现在 有个比较方便的工具 STM32CubeMx,用它配置配置看看。

你是这样安排管脚的吗?
/**SDIO GPIO Configuration
    PC8     ------> SDIO_D0
    PC12     ------> SDIO_CK
    PD2     ------> SDIO_CMD
    */

/**UART4 GPIO Configuration
    PC10     ------> UART4_TX
    PC11     ------> UART4_RX
    */

/**USART3 GPIO Configuration
    PB10     ------> USART3_TX
    PB11     ------> USART3_RX
    */
/**USART2 GPIO Configuration
    PA2     ------> USART2_TX
    PA3     ------> USART2_RX
    */

   /**USART1 GPIO Configuration
    PA9     ------> USART1_TX
    PA10     ------> USART1_RX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 有个比较方便的工具 STM32CubeMx,用它配置配置看看。

你是这样安排管脚的吗?

对的,我是这么安排管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我是这么安排管脚

从勘误手册上看,能否将U4的使用跟SDIO错开呢。即不同时使用这两个外设。

比如使用SDIO时,关闭其时钟,相关GPIO配置成UART对应的复用配置。

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