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问复旦大学保安:我这个跟随器说法哪错了???

楼主(2020-04-28):
解释问题1:为何说他是复旦的保安?

本坛有人,声称是复旦大学教授,经过在过去6年多交手,发现连大一教材都看不懂的,所以如果是复旦大学的,肯定是复旦的保安或门卫,而非正宗复旦教师。

如果H大师不服,请晒教师证!!!

问题2:凡是在本版面混过2-3年以上,应该非常熟悉此人套路:你跟他说A,他跟你扯B,你跟他扯B,他跟你扯C。。。。玩无穷无尽的车轮战

最近俩天说电感,老习惯又犯了,开始扯这个跟随器了!!

就正反馈跟随器问题,此人对我死缠烂打,长达6年之久!!!

今天再次解释这个问题,也是第18次解释了。

伯克利大学的教材,有两个例子,一个标题是:OP-AMP电压跟随器--稳定结构,另一个标题是OP-AMP电压跟随器--不稳定结构,如下图所示:

这个家伙对我死缠烂打,说因为不稳定,所以不能叫跟随器!!!

楼主:
和此人交流,话题深度不能超过中学知识范围,一旦超过,就会被此人盯上,对你死缠烂打!!!

例如数学大师黎曼,此人居然说两平行线可以相交,说自然数之和可以是负数。。。。

H大师听闻,立马用中学数学反驳,说根本不可能,然后骂黎曼是骗子,我们这些转述黎曼数学的人,也跟着倒霉,H大师天天骂我们是忽悠!

楼主:
更正上面一个数据:

此人就此问题,对我死缠烂打时间,不是6年,而是7年!!

请大家注意:本人在 原帖中已经指出,两个跟随器,一个是稳定的,一个是不稳定的!!!

网友A:
反面教材——运放正反馈“跟随器”
https://bbs.21ic.com/icview-2607416-1-1.html

楼主:
顺便说一个更搞笑的“批评”:

关于用有源电感替代无源电感,本人在原帖板凳楼层,已经指出有效率低的问题了:

然后跑过来几个人,仍旧说效率低,甚至长篇大论“证明”效率低:

这些人,把我的原话重复一遍,说我不懂,真让人哭笑不得!!!

如果我没有事先指出这个效率低的问题,或者不承认这个问题,你们长篇大论或许能有5毛钱的意义。

还没有人说比LDO效率低吧?

网友A:
“干掉开关电源中的电感”...
https://bbs.21ic.com/icview-2950118-1-1.html

楼主:
上面这个叫H的大师,证明方法居然是【因为有4个电阻,所以效率低】

这些人也不睁大眼睛看看,我4个电阻是怎么取值的:大电流经过的电阻,取1Ω,微弱电流经过的路径,电阻取100k!!!

大师给我计算一下,电阻对效率的影响占几成????

楼主:
各位观众,H大师要把我们代入链接战了。

人家上面给个链接,点击进去之后,又是链接:

把上图中的链接点开,又是链接,链接点开又是链接。。。。

这个链接,层层嵌套,也是子子孙孙,无穷无尽也!!!

不亏是玩过单片机编程的大师,擅长嵌套技术。

楼主:
本版面有人反应说看不懂!!

如果说你看不懂H大师的帖子,非常正常!
因为他的很多帖子,都是跑书上跳着抄的,把原文压缩了一半以上。

例如这个帖子:

对比着看原文:

原文推导前有大段解释说明文字,都省略了;推导过程中的衔接语,也统统省略。
原文好几百字,人家只选4个公式抄。

而我的推导,可以说极少有比我说的更详细的了,这都看不懂,真的是没办法了,即便是医生护士这样的小白,也该能懂一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版面有人反应说看不懂!!

如果说你看不懂H大师的帖子,非常正常!

     抄书就会,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基本没有H的帖子网友们基本不用去看,不管是新手还是老手,对网友的职业能力提升基本没有意义,不服的网友可以去追,但是时间成本你就得承担了。。。。
     强烈建议21IC增加自定义ID屏蔽功能,否则污染版面

网友C:
那个977本来就是个学术流氓,非要有人跟他较劲,也是无敌,奉劝各位,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977本来就是个学术流氓,非要有人跟他较劲,也是无敌,奉劝各位,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

不要奉劝各位了,你自己代表不了大众!

任何一个论坛,总有少数派。
隔壁论坛被少数派逼的没法,采用铁血手腕治理,节省了大量时间和成本。
但是少数派聚少成多,联合起来成立一个专门的QQ群,专门盯着论坛,看有没有讨论正直话题,看到就向望京举报。
搞的隔壁论坛现在被迫向少数派投降,被封号的可以免费解封了。

少数派还是牛比的!

网友C:
少给我划这派那派的,至于别人提什么,没有充分了解以前就去给人家一定大帽子,也只有你这种流氓才干的出来,为啥说你是学术流氓呢,自己去看自己的帖子,什么踩联想顶华为什么的,你是严重以管窥豹,自欺欺人,个以前一直用联想笔记本,会没有你体会深刻,笑话,然后出来一个干掉开关电源的电感,还引古论今。你咋不飞上天嘛,电源那个电感是干啥的功能你搞清楚了再说干掉,至于有源电感,工程中也用过,那个是用于小信号分离中,具体不谈。后来又给你弄个115出来问谁能搭电路,九几年的时候,有个教授在国外购买一台计算机(不好意思286),内部全部给扣掉,就全部裹那个芯片,那时候我们就用,关系户,16元/片,97年,各位想想是什么概念,那时候是搭不出来,现在搭建是很简单的事情,原谅我不厚道的多说了几句。自己去想自己的行为,不要动不动就去人身攻击别人。本来也不想给你定义一个标签,主要是你动不动就把别人分成左派还是右派,可恨之极。我还是好好的干我的事情。吹牛的人才有那么多闲工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少给我划这派那派的,至于别人提什么,没有充分了解以前就去给人家一定大帽子,也只有你这种流氓才干的出来 ...

一看行文风格,就知道是没受过学术训练的,

讲这一大短话,没有重点,没有上下文衔接,东拉西扯,谁看谁脑子疼。

网友C:
给你讲做人做事,你给我讲学术,给你讲学术,你给讲做人做事。你觉得所有人都会被你牵着鼻子走吗?见过牛人,没见过你这种牛人,当然不能说你没一点本事,秦桧也是饱读诗书之人,不跟你玩了,自己玩自己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讲做人做事,你给我讲学术,给你讲学术,你给讲做人做事。你觉得所有人都会被你牵着鼻子走吗?见过牛人 ...

看你讲话,比听婴儿讲话还费劲。

你自己读读,看有没有眼花缭乱、不知所云的感觉!

学着把话讲利索了,再来怼人!

现在跟着结巴子似的,东一句西一句的扯,闹笑话!

楼主:
唱戏的主角---复旦保安,给两个链接,转身就跑。

擅长的伎俩是等本帖沉下去,又跑过来扯跟随器。

从来不敢当面把问题说清楚了。

懦夫!!!!!!!

然后去跟随器那个帖子底下再把这个链接发上。这里链接回去到一楼,看半天,看到一个链接,回来结果又是这个帖子的一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少给我划这派那派的,至于别人提什么,没有充分了解以前就去给人家一定大帽子,也只有你这种流氓才干的出来 ...

你暴露了自己的水平。

xukun的有源电感,就功能而言,没有任何问题。

他最大的问题是,要有这么一个电源,我先得有一个合适的电源。但是前级输入电压,大部分时间都是不合适的电源。

@HWM :有点意思,磁能放掉时有电流回路是怎样的,
HWM
那个GIC,一端是“电感”,而另一端则是“电阻”。这类GIC“电感”,原本就是一端接地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暴露了自己的水平。

xukun的有源电感,就功能而言,没有任何问题。

这些人为达目的,无所不能,甚至修改我原话。

我一直说的是buck:

这些人把buck修改成boost,然后展开猛烈抨击。

对于buck而言,使用单电源是可行的,因为运放的类型是可选的。

楼主:
我专门发帖讨论跟随器,这个保安避而不谈,拼命聊电感了:

我要是去跟他聊电感,他就跑去聊跟随器:

这个太极拳打的,啧啧。。。

有种不要躲,正面谈谈,可以吗??

网友E:
你这个电路,根本就没有稳定性可言,说它“不稳定”都嫌别扭,所以更不配叫“跟随器”,

说这电路是跟随器,就好像在说 烤鸭是生物,

在你的贴图中,只是标题是“跟随器:不稳定结构”,这并不表示作者认同这电路是跟随器,这里如果写成“跟随器:错误的结构”你又怎么理解?

为什么这电路出现在教材里,是因为它是真正拿给学生当反面教材用的,你见过哪个实际产品中用这电路来跟随输入电压的?

跟随器的前提是稳定性,构成负反馈是必要条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隔壁现在我进不了了,只能在这边盯着您。早就说过,到处樹敌寸步难行,連出門都要小心安危。
现在你俩都 ...

抄书之后要是分享抄的书也是造福社会,就怕抄了还藏着掖着

楼主:
经常玩象棋之类的智力游戏,可以保持大脑不老。

大学时候,上联众世界玩,以后就没时间玩了,最近看icecut玩象棋,惹的我心痒痒,忍不住玩了两天:
红方马五进七,这一步走过之后,红车被抽吃了,直接认输了。

不玩象棋的朋友,脑筋会僵化,例如下图电路,难道我不能说它是反向放大器----不稳定参数!???

电路架构和电路参数,是两个概念!
所以,仔细动动脑子再来喷,电压跟随器---不稳定结构,这句话哪儿有毛病???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抄书就会,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基本没有H的帖子网友们基本不用去看,不管是新手还是老手,对网友 ...

能封禁了最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唱戏的主角---复旦保安,给两个链接,转身就跑。

擅长的伎俩是等本帖沉下去,又跑过来扯跟随器。

强烈建议X神不要跟他们斤斤计较了,不然全是这种嵌套循环的帖子充斥在论坛里

楼主:
不但有层层嵌套的链接,很多帖子还是故意灌水!

把我的帖子链接引一下,然后来5个毫无意义的汉字,这种贴子相当于开天窗,一个字都没有!

这是恶意灌水!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但有层层嵌套的链接,很多帖子还是故意灌水!

      反正有帖子里面你占了理,占了上风,H就开始撒泼耍赖,到处翻旧贴或者开新帖嵌套链接,把你的占理的帖子给淹没了,然后这种时候总有一个或者几个ID跑出来跟你硬刚,不是从技术上说而是纯粹的刚
      具体为何这样,就当我什么也没说什么也不知道

网友I:
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J:
灌水,没完没了。服了。

网友A:
说得对不对,各位自己看吧:

电路如下图所示,两种接法的传递函数见最末图,可见当输入电压在饱和电压范围内时,输出特征是一样的都具有“跟随”的特点
但为何只称图2为跟随器,而图1不是呢?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542792-1-1.html

现在用所学理论,来解释这种"正反馈跟随器"工作过程!

首先,假设这个运放输出饱和电压为Usat,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当输入电压|Vi|<Esat时,运放处于跟随状态,即Vi=Vo

正是由于如此,这个正反馈结构和常见的负反馈跟随器,在这个条件下,传递函数相同,都处于跟随状态!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605692-1-1.html

网友A:
理论上都已经证明其并不具有跟随特性。如果不信理论,那么就实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得对不对,各位自己看吧:

上证据,打这个保安的脸:

复旦大学保安,看到了吗,两个点的电压曲线是完全重合的,所以看起来像一个。

这个复旦保安的特点是:为了所谓的纠错,故意歪曲事实,刻意扭曲原意。

瞅清楚这句话的前提条件:

HWM
相关理论证明早就给出了(输入就在相关范围内)。不相信理论,那么就实测。

楼主:
引用 网友J:
灌水,没完没了。服了。

说你偶像,你心里又难受了?

阁下的灌水水平,去年在网站的新人排名人,位列第一,网站给发奖品了。
灌水排名第一的,来笑话人家灌水了,你说好笑不?

你偶像,一个帖子一句话,通过如此手段拼命灌水,现在在本版面排名第二:

一个灌水排名第一的,一个排名第二的,来笑话灌水排名第三的,老招笑了。

你也就刚来这论坛一年多,也只有你把这猪鼻当盘菜的。
你的偶像,3-4年前就跌落神坛了,你扶不起来了,他也是扶不起的阿斗了。

网友J:
算了, 我自己算一遍:

楼主:
哈哈哈。。。

继续加大幅度,气死这菜鸟:

网友K:
我只会仿真。

楼主:
我也菜,我也只会玩仿真

楼主:
给这两个只会百度和翻大一教材的保安,上上课。

随便拿个弹簧,用一个恒定的力拉它,然后测出位移x,在一定的力度范围内,可以发现近似是线性关系,对于实际弹簧是些许弯曲的。

对于同样的弹簧,如果用时变的力来拉它,然后测出f-x的关系曲线,会发现直线张嘴了

如果用更快速的拉力,曲线会继续变的极度复杂。

正是因为建模如此困难,导致时至今日,也没有人能给出铁芯电感的完整模型!!尽管相关论文发了一大把,都是特殊情形才成立而已。

只会百度和翻大一教材的保安,理解这些知识点太困难了,因为教课书上不讲。

42楼和44楼仿真结果不同的原因,解释完毕!

网友K:
输入信号频率与运放GBW的关系很大,为了省事,我就用型号运放与理想运放比对,理想运放实现跟随,为什么可以,在以前发过的帖,用最低水平的知识分析过;而358一上电就饱和,如果输入频率足够低,也可以跟随。仿真时要注意时间要足够,有的开始可以,过一段时间就饱和,我仿真时曾经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K:
输入信号频率与运放GBW的关系很大,为了省事,我就用型号运放与理想运放比对,理想运放实现跟随,为什么可 ...

我没使理想运放模型:

我仿真输入信号频率1KHz。

楼主:
哈哈,保安队队长,看到结果,又沉默不语了,晚上又要抓耳挠腮地加班证明了。

过十天半个月,来个补充说明,然后吹嘘自己十八年前就研究过了。

楼主:
我晕,我又得H大师的狂热粉丝----叶先生喝酒了。
人家帮我证明低频静态模式下,两个传递函数是一样的。

左一次,有一次帮我,实在过意不去。

网友J:
天天讨论这个东西,是时候结束了。
Aol的模型先不讨论。
当aol趋向无穷,这个运放是理想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天天讨论这个东西,是时候结束了。
Aol的模型先不讨论。
当aol趋向无穷,这个运放是理想运放。 ...

你的电路分析能力基本上是学1-1水平。
表面上是高大上,什么matlab,矩阵,微积分等都用上了,看着高级,实际上是空虚的花架子。

学1-1应付这个局面,很大几率是兑车,业6-3是用五路跑抽吃黑方8路车。黑方双车尽失。

网友J:
还没讨论,就把我先贬低一顿,你慢慢贬,我先撤了。
你跟hwm的套路,就是解释某一东西,用某高上大的数学工具。最后解释不清楚,成了口水战。
这个正反馈的跟随器是理想运放里的概念,有许多前提条件,你拿个仿真软件炫耀这个是跟随器。你又是多高的水平呢?
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心胸之狭窄,让人咋舌。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没讨论,就把我先贬低一顿,你慢慢贬,我先撤了。
你跟hwm的套路,就是解释某一东西,用某高上大的数学工 ...

实话实说,你不爱听,也正常,正所谓良药苦口。

说一下原因,看图:

是哪个师傅教你说:跟随器的增益必须等于1,否则即便是等于0.9999,都不能叫跟随器?
你这个分析,有多无聊?

难道是玩6位半数字表的,10V基准必须显示10.00000,显示10.00001,心里都会不舒服?

网友J:
引用 楼主:
实话实说,你不爱听,也正常,正所谓良药苦口。

想玩跟随器的概念,这不就对了吗,很快出结果。
理想的的不讨论了。
现实器件,不是有相关性这个数学工具。
你们可以定义一个,相关性达到多少,认为是跟随,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想玩跟随器的概念,这不就对了吗,很快出结果。
理想的的不讨论了。
现实器件,不是有相关性这个数学工具 ...

还相关性呢,全是装点门面高级数学术语,还上瘾了。

跟随器,指的是一种电路架构,而Av=1,指的是这种电路架构所能实现的性能,而性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电路的潜能,和设计师的水平。不能因为性能指标的好坏,来否认电路架构。

楼主:
这两种跟随器,不管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在线性区的传递函数,都是斜率为+1的线段!

正反馈和负反馈在线性区,是没有区别的,区别在于饱和区,正反馈结构在Vi=0时,有三个工作点,根据定理,三个工作点中,中间一个是不稳定的,另两个是稳定的。

网友J:
这个核心的问题,不就是跟随器的定义吗?

我加了所谓,就是我知道要扯跟随器了,
既然你要讨论跟随器。作为21ic的权威。你把跟随器定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核心的问题,不就是跟随器的定义吗?

我加了所谓,就是我知道要扯跟随器了,

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对牛弹琴!
权威倒不敢说,起码我学习模电的时间,起码是你的五倍以上!发言权还是有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对牛弹琴!
权威倒不敢说,起码我学习模电的时间,起码是你的五倍以上!发言权还是 ...

饱和区不一样,你确定能解释跟随器吗?
vo/vi=1,代数法。
跟你的vo=vi这个函数,图形法
结论:由于代数法和图形法,有一个看不懂,导致跟随器定义无法继续。我先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