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3捕获测频率 放在程序里总和别的地方有冲突 求大神帮我检查一下

楼主(2019-10-31):
TI, ic, ST, IO, ni
void TIM3_GPIO_Config(void)                                 //IO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TIM3_Mode_Config(void)                                      //MODE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0xfff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7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输入捕获结构体初始化-------------------*/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
  TIM_ICInit(TIM3,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
  TIM_ICInit(TIM3,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CC1|TIM_IT_CC2|TIM_IT_Update, DISABL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TIM_IT_CC1|TIM_IT_CC2);
  TIM_Cmd(TIM3, ENABLE);
}

void TIM3_Config(void)        //TIM3初始化
{
TIM3_GPIO_Config();
NVIC_Config();                   //NVIC写的超级长  就不贴了
TIM3_Mode_Config();
}

/************************************************************************
  * @描述:  定时器3中断服务函数,双通道 输入捕获 测频率
  * @参数:  None
  * @返回值: None
  **********************************************************************/
FlagStatus LEDStatus = SET;
u32 FAN_Frequency1=0,FAN_Frequency2=0;
u16 IC_ReadValue1=0,IC_ReadValue2=0,CaptureNumber1=0;
u16 IC_ReadValue3=0,IC_ReadValue4=0,CaptureNumber2=0;
u32 TIM2Capture1=0,TIM2Capture2=0;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CC1)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CC1);
      if(CaptureNumber1 ==0 )
      {
          IC_ReadValue1 = TIM_GetCapture1(TIM3);
          CaptureNumber1 = 1;
      }
      else if (CaptureNumber1 ==1 )
      {
          IC_ReadValue2 = TIM_GetCapture1(TIM3);
        if(IC_ReadValue2 >IC_ReadValue1 )
        {
            TIM2Capture1 =(IC_ReadValue2 -IC_ReadValue1 );
        }
        else
        {
        TIM2Capture1 =(0xFFFF-IC_ReadValue1+IC_ReadValue2);
        }
        CaptureNumber1 = 0;
    }
      FAN_Frequency1 = (u32)1000000/(TIM2Capture1);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CC2)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CC2);
      if(CaptureNumber2 ==0 )
      {
          IC_ReadValue3 = TIM_GetCapture2(TIM3);
          CaptureNumber2 = 1;
      }
      else if (CaptureNumber2 ==1 )
      {
          IC_ReadValue4 = TIM_GetCapture2(TIM3);
        if(IC_ReadValue4 >IC_ReadValue3 )
        {
            TIM2Capture2 =(IC_ReadValue4 -IC_ReadValue3 );
        }
        else
        {
        TIM2Capture2 =(0xFFFF-IC_ReadValue3+IC_ReadValue4);
        }
        CaptureNumber2 = 0;
      }
      FAN_Frequency2 = (u32)1000000/(TIM2Capture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