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X-v5.35-windows,pack已安装,新建项目为啥还是没有器件可...

楼主(2020-04-28):
MPLABX-v5.35-windows, pack已安装,新建项目时为啥器件栏都是空的,还是没有器件可选?

谢谢!

楼主:
而且报错:

网友A:
你在设备那里尝试输入你要的型号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设备那里尝试输入你要的型号看看

谢谢!
输入了,还是报二楼的错误。难道是5.35版本不支持win10x64位系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输入了,还是报二楼的错误。难道是5.35版本不支持win10x64位系统?

加个好友,帮你看下。Q583078065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输入了,还是报二楼的错误。难道是5.35版本不支持win10x64位系统?

肯定支持的,我这边 MPLAB 5.35 用的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支持的,我这边 MPLAB 5.35 用的好好的!

谢谢,
那你创建新项目 时,选上图选项,下一步……,

到这一步,能看到 ATSAMA5D27芯片吗?

网友C:
应该是项目选择的时候没设置好,你看下在点击新建项目后,对于项目的选项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项目选择的时候没设置好,你看下在点击新建项目后,对于项目的选项是否正确 ...

谢谢,我选的是第一个,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选的是第一个,对吗?

选择第二个独立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择第二个独立项目

可是我要用Harmony3,
选择第二个独立项目能用Harmony3等各种相关库吗?

网友D(2020-05-28):
要建立Harmony3工程,首先需要安装harmony configurator 3插件和获取harmony 3代码,具体可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273776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建立Harmony3工程,首先需要安装harmony configurator 3插件和获取harmony 3代码,具体可参考https://bbs ...

谢谢,都已经安装了,可是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