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断的问题,中断里面的函数执行不下去

楼主(2019-10-31):
一个按键中断,按一下key1去执行里面的函数,执行到printf ( "\r\n正在配置 ESP8266 ......\r\n" );这句就不往下执行了?为什么啊?因为ESP8266_Rst ();这句里面也有中断么?还是因为延时的中断(bsp_SysTick.c)?求解答!!!!我觉得问题出在延时上了!调试把延时屏蔽就能往下运行!怎么设置他们三个的优先级?按键中断,延时中断,和串口中断?还是别的修改方法?

void EXTI0_IRQHandler (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 != RESET)
        {
                printf("\r\n按键测试\r\n");
                printf ( "\r\n正在配置 ESP8266 ......\r\n" );
                ESP8266_Rst ();
                printf ( "\r\n测试0\r\n" );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

wifi串口的中断
void macESP8266_USART_INT_FUN ( void )
{
        uint8_t ucCh;

        if ( USART_GetITStatus ( macESP8266_USARTx, USART_IT_RXNE ) != RESET )
        {
                ucCh  = USART_ReceiveData( macESP8266_USARTx );

                if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InfBit .FramLength < ( RX_BUF_MAX_LEN - 1 ) )                       //预留1个字节写结束符
                        strEsp8266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InfBit .FramLength ++ ]  = ucCh;

        }

        if ( USART_GetITStatus( macESP8266_USARTx, USART_IT_IDLE ) == SET )                                         //数据帧接收完毕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InfBit .FramFinishFlag = 1;

                ucCh = USART_ReceiveData( macESP8266_USARTx );                                                              //由软件序列清除中断标志位(先读USART_SR,然后读USART_DR)

                ucTcpClosedFlag = strstr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CLOSED\r\n" ) ? 1 :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