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级运放设计!!

楼主(2020-04-28):
世界上第一个基于真空管的商用运算放大器K2-W,是Phibirckk公司设计的:

而世界上第一个基于半导体器件的两级运放,是模电设计天才罗伯特.维德勒发明的:

运放史上销量最广的内部补偿运放741,即便是今天仍然在大量使用,是由戴夫.弗拉格发明的:

弗拉格在26岁的年纪设计出这么牛叉的运放,让无数人汗颜!

所以,模拟设计者应该熟悉两级运放的设计,这是最重要的基本功。

注:中间级起到电平移位的作用而已,没有增益!!!所以仍旧认为741是两级运放!!
而3级运放难以频率补偿,所以较少用。

楼主:
即便是两级运放的设计,想要全部掌握,也是超级困难的,因为变化太多了
具不完全统计,大约有2万种实现方法,根据核心期刊论文统计。

看看下表:一共有多少种排列组合??

楼主:
有人夸俺有文化了:

和俺讲道理,讲不过,就通过说人家是流氓来愤懑,俺还是有成就感的。

继续假装有文化:

关于基本的单级放大器设计,大家可以参考拉扎维的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相关的基础知识就省略了。

我们这里只强调一个超级重要的观点:什么是设计变量??什么是设计自由度???

所用的单极放大器模型为:

如果是BJT,就有rΠ,对于MOS管就没有!

请注意,这个模型可以是完备的单极放大器模型,而不是单单一个管子的模型,例如下图:

只需把电流源的等效阻抗,归并到g0和CL中即可。

楼主:
教科书上重点强调的,我们这里不说或少数,
关键强调一下设计重点:设计变量和自由度

对这个管子小信号模型来说,电路的所有特性是由两个参数(gm和g0)决定的!

当然了,这个参数不是唯一的,把戴维宁等效而非诺顿等效表示,就转换成另两个参数确定了。

再考虑电容负载,对于放大器来说,有这么几个重要指标:

分别是电压增益Av、直流增益Av0、带宽BW和增益带宽积GBW:

其中AV0和GBW是最重要的两个参数!!

上面的表达式非常简洁,但是非常遗憾,站在设计的角度看,gm和g0这两个参数,根本不能提供设计直觉!!!

一般来说,给定电路结构,电源电压和负载CL会是确定的,留给电路设计者的设计空间,只有3个变量---管子宽W1、长L1和偏置IDQ

如果是分立件设计师,使用现成的管子,那么只剩下一个设计变量IDQ了。

根据教科书推导可知,几乎所有的电路性能参数,都是直接和W1/L1相关的!!!也就是说,由W1和L1之比确定大多数性能参数。
所以设计自由度,只剩下两维设计空间(W1/L1和IDQ)

总结:

上面讨论如何选取合适的参数域问题。

其中小信号参数域为:

另一个是自然设计参数域:

表达式是怎么来的,请参考拉扎维的教材,本贴不谈了。
表达式的特点是:左边根号部分,是工艺相关的,右边部分是架构相关的!

这两个设计参数域,各有优缺点,小信号参数域虽然简单,但几乎对设计没有帮助;自然设计参数域直接下沉到管子工艺参数,但是表达式太复杂了,也不能提供设计直觉!!

其中,自然设计参数域的使用是非常多的,各种教材普遍使用,欧洲模拟设计大牛sansen把这种参数的使用,推到巅峰!!!

网友A:
好象故事已经久远,前人开创精神永在!